朗宇M2副厂头罩~!

楼主(2020-12-10):
近期购买了M2V2,谈下经历,给准备入手的朋友一个忠告。

1,到手检查整机,特别是头罩,有爆漆或者瑕丝不要犹豫,果断退换整机!!!!不要心存怜悯去找经销商或者厂家更换瑕丝头罩。原因后详~

1,先说下飞机,电机直驱省去了很多机械部件,确实震动小安静,飞机因为震动小陀螺仪可以优化的更灵敏跟手,电机 直驱这牛逼估计能吹一年,所以价格略贵也出到了二代,我不飞直升机很久也轻松上手找回手感航线刷锅都无问题,这个很赞。

2,由于电机直驱小震动,陀螺仪震动容忍度很低,原厂贴的3M是1.2毫米的就能看出来,陀螺仪几乎都放弃减震,那么带来的问题就是,假设炸鸡,有轻微变形的部件没有换全新,后果就是尾巴不稳,软。我还没炸鸡,但是因为电池扎带厚了点导致电池顶住了机身侧板直接出现高油门锁尾效果奇差,这问题我找了3天然后换了电池扎带让电池和侧板无接触解决。目前不带头罩一切稳定,带上头罩之后锁尾略微下降。也再次证明此机不容许任何比全新机更高的震动。后期维护维修成本应该是不低的。

3,在我OPTX遥控器上行程是-80到+80,亲测超过80油门转速无变化。油门在+25到38区域飞航线的话。悬停以及大螺距在拉低转速的时候机身不稳定,升降舵颤抖,尝试降低升高陀螺仪升降感度无法解决,提升到40油门就可以完美解决但是带上头罩就又有点,提升到42油门无问题。再次验证此机对震动要求其实极高。

4,整机精度很好。做工精良。陀螺仪手感不错

在说回头罩问题,为何标题说副厂头罩,为何说头罩有问题直接换整机?请看下图

左侧为原厂跟机的头罩,厚实做工喷漆精良,右侧为”副厂“头罩,厚度至少下降一半,厂家回复是这样更轻更好飞更耐炸,不管你们信不信,我是信了。两个头罩往桌面轻扔,一个鸡蛋皮的感觉一个厚实牢固。自己体会

原厂跟机头罩
经销商销售后期改版”好飞耐炸“头罩
这两者的喷漆以及工艺我也不说了。自己看咯。。。
所以强烈建议,买M2到手头罩有问题,直接换整机,我因为换头罩发过来发现不一样,又发回去来回处理了十来天,飞机无炸无擦但是飞了几天也没法换整机了。

赚钱归赚钱,缩减成本多赚点也没毛病。也要看你怎么缩,就这鸡蛋皮和鸵鸟蛋皮的区别怕是吧玩家当**。给要买想买M2的朋友一点提示吧。

楼主:
光说头罩了。对于飞机我的建议是,不差钱,炸鸡后每次都能完美修复的近乎强迫症玩家,这飞机还是很不错的。

炸鸡后有缝缝补补的习惯不建议买,本身售价就不便宜,相信我平我多年航模经验。这飞机炸鸡不换配件到完美,就没有稳定的尾巴了。

看过上面的一些情况后依旧决定下手的朋友恭喜啦,这机颜值手感都是在线的,撇开我遇到的拆包头罩爆漆和”副厂“头罩问题,以及我预计的炸鸡后95%几率不能保留轻微受损件继续飞的问题之外。几乎是完美了。

网友:
本来准备弄咬牙一个,还是别了。价格不低,不能高过原厂振动,不容易啊

网友A:
那么问题来了,如果把陀螺仪的减震做好点呢,会不会降低震动要求?

网友:
小鸡对震动的要求原本就比较苛刻。会甩尾。之前玩伟力就是!包括修正和操控都有影响!改3M只能改善!归根结底还是要排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么问题来了,如果把陀螺仪的减震做好点呢,会不会降低震动要求?

已经试了,换了3毫米的软3M,没用。而且提高飞控位置带头罩飞控接触头罩效果更差。无解的

网友B:
玻纤头罩都是爱曝漆,就亚拓那个出厂不爆都不是正品。
之前提出过为什么没有PVC材质,得到的回复是有过,后来厂家黄了

这个小飞机的坑在于舵机。和集成设备。舵机无论原厂好不好,你都得用。相对于设备,logo 200和M2结构上一样。但是logo是一体的电调,配上单独的vbar。

至于通用设备导致厂家没饭吃的说法,我觉得飞机做的好,应该不愁销量。靠设备特殊吃饭,怕是容易吃着馊饭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玻纤头罩都是爱曝漆,就亚拓那个出厂不爆都不是正品。
之前提出过为什么没有PVC材质,得到的回复是有过, ...

舵机我到觉得还好,虚位几乎没有。原厂将近200一个毕竟全金属平时不爱自己坏用到自己挂掉也还算能接受。一体陀螺仪就看电调爱不爱烧,如果不烧倒也没啥好顾虑的

网友:
基本上M2V2非常好飞,但重点是不能低转速飞,V2电调有定速功能,要按照官方设置才好飞。低转速飞是会对锁尾有影响的。

楼主:
我测试低转速甚至低到20油门对锁尾无影响,但是低油门飞机会点头。但是高油门65以上会差点,尾巴还算能接受但是比低油门略差。我的65油门换算到100行程的控应该在85到90的样子。锁尾就明显差了一个档次。

网友:
刚刚考虑入一台的。。。。。再观望吧,先飞着我的破x3

网友:
楼主说的非常正确,这个飞机只要轻咋,必须要换配件,缝缝补补是飞不了的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彻底,有时候一些不配件确实很难受,不过这个机可以用gdw 1906做舵机,反而m1不知道用什么做替换舵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舵机我到觉得还好,虚位几乎没有。原厂将近200一个毕竟全金属平时不爱自己坏用到自己挂掉也还算能接受。 ...

四合一里面是两个板,陀螺仪和电调是分开的,电调爱烧也可以单独换电调。

网友C:
我也是m2玩家。不吹不黑,配件价格确实偏高,头罩这个偏薄,其实老款头罩确实挺重的,新款的做薄一点可以减重,当然你可以理解为偷工减料,这个头罩也没有必要做副厂,不过就是代工厂家不同。还有震动方面,确实是震动高了不好飞是事实,换了主横轴基本上就没问题,耐炸性其实一般,但10cm厚的草地基本上捡起来就飞,在水泥地损耗肯定大,这个无解,任何飞机只要炸就肯定有损伤更何况是300克重3s的动力,总结:小磕碰最多换轴和舵机臂,大炸维护起来比360级别不便宜,还是找草地玩损失很小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m2玩家。不吹不黑,配件价格确实偏高,头罩这个偏薄,其实老款头罩确实挺重的,新款的做薄一点可以减 ...

不光薄,喷漆工艺根本不是一条街的。不是我理解为偷工减料。事实就是如此。主要原配厚实,到手有问题换的就是后来的低配头罩这事换你也不舒服的。
至于炸鸡看运气,震动容忍度绝对的低,这就导致了比如轻微变性的横轴你不换了都不会好飞了从而进一步增加了维护成本而已

网友D:
m2不容易出震动,除非主轴弯了,我试过横轴弯了没事照飞,后来检查发现了才换。草地飞还是耐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m2不容易出震动,除非主轴弯了,我试过横轴弯了没事照飞,后来检查发现了才换。草地飞还是耐炸的。

怎么说呢,不知道其它飞机什么情况,反正我无炸,带头罩和不带头罩锁尾都有区别。戴上就略差。不带最稳

网友D:
我一定带头罩,不过我就是飞飞航线,做做钟摆,还未懂自旋类的动作,尾巴做自旋类带动作有时会出问题的,双无刷的特点,转速低时比较容易出现,因为其中一个方向的转动是要靠主旋头带动的,如果尾电机去到停转区域,之后的尾巴就会出现一点异常,要用特别手法来处理。不过我还未能体验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一定带头罩,不过我就是飞飞航线,做做钟摆,还未懂自旋类的动作,尾巴做自旋类带动作有时会出问题的,双 ...

这么说吧。我40油门航线,大概70油门3D,不带头罩空中切到70油门尾巴不动。带头罩切3D油门尾巴左偏25°左右。只要有这个左偏,所有大螺距动作尾巴都会差一点。

网友:
M2检修配平排振已经是非常非常方便快捷了,很多时候小炸根本就不需要排振换上配件直接飞的。

网友C:
基本上就是主横轴,然后桨夹和十字盘有几率变形。主要是维修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基本上就是主横轴,然后桨夹和十字盘有几率变形。主要是维修方便。

最近炸鸡关注了下配件。横轴主轴到是出奇的便宜,大奖价格尚能接受。螺丝包50,飞控上盖180定价有点奇葩。蒋夹十字盘价格也勉强还好,脚架价格也还好。尾电机可以用穿越机1104之类替换需要改固定座螺丝孔。

总体感觉M2配件价格不均衡,有些小铝件出奇的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炸鸡关注了下配件。横轴主轴到是出奇的便宜,大奖价格尚能接受。螺丝包50,飞控上盖180定价有点奇葩 ...

可能是量太少了铝合金件成本较高吧。飞控外壳定价确实跟闹着玩似的,轴的价格还好,材质较软,
尾电机的话应该是1103。推算kv值6000左右,我最近准备自己绕几个试试成功后方法会公开,降低大家玩机成本。

楼主:
主要整机都是M1,5的螺丝。让我这个玩了8年航模的人手上找不到一颗能匹配的螺丝情何以堪。微电机也是1,5。很**

网友E:
看了很多,综上所述,还是110比较亲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了很多,综上所述,还是110比较亲民啊

不是一个价格的确实不好比。刚上手直升机还是1S  2S损耗小。也别说什么小鸡贼,当年我就是从MINICP开始的不说炸鸡费用新手450伤了自己也不是小事。反过来说小鸡飞的差不多大鸡更好上手。
M2总体来说动力足够,体重也具有一定抗风性,颜值我个人觉得挺好。少炸鸡的情况下还是不错的。此贴其实主要是比较反感厂家后期改配件,改的做工质量不如原配狠恶心,正好碰到我又是开箱就爆头罩让我换鸡蛋皮新品换谁都难受而已。

网友(2022-07-16):
炸到主电机壳壳,震动怎么解决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m2玩家。不吹不黑,配件价格确实偏高,头罩这个偏薄,其实老款头罩确实挺重的,新款的做薄一点可以减 ...

炸到主电机壳壳,震动怎么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F:
炸到主电机壳壳,震动怎么解决

自己尝试用平衡泥配平,不然就换新吧,返厂费用时间成本比较高,不伤到电机,飞控,舵机的话炸鸡成本还好,最好还是在草地玩

网友:
看到这里 发现几年过去了没怎么碰电直,现在还是老样子;
相比于弄个m2 场地需求小,还是多飞飞480吧,消耗应该差不多

网友:
头罩好像有两个版本的,刚开始出的是玻璃钢头罩,后面才是开模注塑的,一般不会有人做副厂的吧,毕竟不赚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