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卡顿的原因

楼主(2020-12-11):
最近在闲鱼上收了几个电机 发现其中2个不同程度卡顿 就是不通电的情况下 用手拨动感觉非常紧 一卡一卡的 通电转动时震动也较大 这是什么原因 能否修复

网友A:
轴承有问题,转子偏芯。磁钢脱胶,与定子磨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承有问题,转子偏芯。磁钢脱胶,与定子磨擦。

感谢解答

网友B:
可能是炸鸡时摔坏了,修不了

楼主:
我已经把那两个电机贴标签封存了 和我自己炸机摔断路的一个电机一起 另外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为什么用4轴飞8字需要压更多的副翼 而8轴几乎就是前进和方向配合再稍有点副翼就可以了呢 想不明白

楼主:
顺便还有个问题 就是昨天看到极飞的V40是倾转旋翼 看起来挺有意思的 但是之前一直听说倾转旋翼比如美国的V22故障率比较高 包括看B站里的队长说航模 也有个V22 同样总是摔 这个是因为机械结构复杂导致的吗 但是直升机也复杂 为什么倾转旋翼相对其他多旋翼有各种包括速度 续航等优势 但总发展不起来呢 那极飞的V40是否安全 是否更先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炸鸡时摔坏了,修不了

我也有一个穿越机炸鸡后拆下来的2205电机,外转子旋转起来一卡一卡的,是不是外壳变形不圆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一个穿越机炸鸡后拆下来的2205电机,外转子旋转起来一卡一卡的,是不是外壳变形不圆了?

如果不是进了沙土,那就是轴或者电机外壳变形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是进了沙土,那就是轴或者电机外壳变形了

电机外壳的变形可能性大,不知道怎么你能复原。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电机外壳的变形可能性大,不知道怎么你能复原。

对了,还有一种情况会导致电机有摩擦感
,就是磁钢移位了(摔掉了)。如果真的是外壳变形,先用卡尺确定一下外壳变形的具体位置并标记,然后用大台钳慢慢夹一下,看看能不能夹过来(不推荐用锤子砸,磁钢容易震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对了,还有一种情况会导致电机有摩擦感
,就是磁钢移位了(摔掉了)。如果真的是外壳变形,先用卡尺确定 ...

昨晚上用游标卡尺量了,确实不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昨晚上用游标卡尺量了,确实不圆了。

你可能需要这个东西(手动压力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