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碳杆骨架越野大脚飞机

楼主(2020-12-11):
大脚飞机一直都是我比较喜欢的飞机,可以飞的很慢,喜欢哪种在天上看风景的感觉。
因此做了一架碳杆骨架机作为入魔一周年的纪念。
制作集锦:
试飞视频:

参考的原型机,Just Aircrat 103 超轻型运动类上单翼

给大家介绍,这是我的飞机,黑杆子。。。哈哈哈

机头搭起来

有点样子了

比划下电机合不合适,3530电机

加个尾巴

带全景天窗的机翼

大脚上身

贴纸安排

座舱视角

涂装完成

来个特写,哈哈哈

网友A:
漂亮,越野能力超强

网友B:
请问机腿怎么做的?钢丝套碳管吗?

网友:
还想请教一下,碳杆是用什么胶粘接的?看视频机架强度杠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漂亮,越野能力超强

谢谢支持,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机腿怎么做的?钢丝套碳管吗?

对的,铁丝套碳管。2.5的铁丝正正好好。我碳管是4*2.5的,机身碳管是用十字架+热熔胶初固定,纤维胶带补强,纵梁用舵机拉杆钢丝再补强了一下。强度还可以的。就是会重

网友C:
轮胎上的草漂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轮胎上的草漂亮啊

哈哈哈。。。有真实感,质感不错

网友D:
哦。
我也想问接头怎么加强的呢。
接头部分用钢丝加强,不错,好办法!
但是3跟碳杆交叉怎么加强固定呢?碳杆直杆中间交叉的又怎么固定加强的?
只用热熔胶么?

网友E:
你这样做好看但连接位不结实

网友E:
用线绑,绑完加502会结实很多。我也是这样做的

网友F:
凯夫拉线配502,比这强度高还好看

网友G:
大神有无图纸,可否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哦。
我也想问接头怎么加强的呢。
接头部分用钢丝加强,不错,好办法!

瓷砖卡逢十字架啊,碳管里面怼一点点热熔胶,十字架卡进去,正正好好。不要太牢了,不用点力气都拔不出来。十字架延展性特别好,可以4个方向任意改,不容易断。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线绑,绑完加502会结实很多。我也是这样做的

用线绑,我试了。。。完全没那个耐心,我这个3个半晚上就能完工了。方便快捷,至于颜值,胶带绑好之后拿出去黑漆一喷,也看不出来。颜值也不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样做好看但连接位不结实

链接位是十字架卡主两端的,牢的一批,不是空心的。有的时候要修改长短,还得用尖嘴钳才能拔出来,强度不会比线绑的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凯夫拉线配502,比这强度高还好看

哈哈哈哈。。没那个功夫绕线,针线活不行。没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大神有无图纸,可否分享

只有一个很草很草的草图,哈哈哈。。。我基本就是走一步算一步的。。。

网友:
实力验证,不会越野的飞机不是一台好飞机

网友:
确实不错,这种骨架机确实有独特的美感

网友E:
引用 楼主:
链接位是十字架卡主两端的,牢的一批,不是空心的。有的时候要修改长短,还得用尖嘴钳才能拔出来,强度不 ...

我也很喜欢这类机。可以说是同一喜好。在连接上我也想了很多没找到完美的,我想找一些像水管接头之类的东西,但没找到。如果你有可以推荐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很喜欢这类机。可以说是同一喜好。在连接上我也想了很多没找到完美的,我想找一些像水管接头之类的东 ...

瓷砖卡逢十字架,亲测完美。强度够用,韧性超级好。我买的2.0mm的十字架,碳杆内径是2.5mm的,完美卡进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瓷砖卡逢十字架啊,碳管里面怼一点点热熔胶,十字架卡进去,正正好好。不要太牢了,不用点力气都拔不出来 ...

这招秒哇!

网友E:
引用 楼主:
瓷砖卡逢十字架,亲测完美。强度够用,韧性超级好。我买的2.0mm的十字架,碳杆内径是2.5mm的,完美卡进去 ...

你是用碳管对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的,铁丝套碳管。2.5的铁丝正正好好。我碳管是4*2.5的,机身碳管是用十字架+热熔胶初固定,纤维胶带补 ...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是用碳管对吧。

对的,碳管,空心的。。。。碳杆是实心的,哈哈哈。。。没注意区别。

网友H:
这才是模型DIY的乐趣,好久没看到这样的贴纸了,帮顶,镂空的机子很漂亮,就是不是特别明白怎么把碳管固定到一起的

网友I:
不知道不做机舱行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的,碳管,空心的。。。。碳杆是实心的,哈哈哈。。。没注意区别。

因为我是用碳杆我想尽可能的轻慢飞,能找到外接头就好罗

网友:
不会打算热熔胶大法持续下去吧,应该知道那玩意不靠谱

网友:
仪表板图片不错,能给我一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才是模型DIY的乐趣,好久没看到这样的贴纸了,帮顶,镂空的机子很漂亮,就是不是特别明白怎么把碳管固定 ...

十字架插到碳管里面,正正好好,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知道不做机舱行不行。。。。

可以的呀,我是为了放FPV的设备,必须得有一个。不上FPV可以再简化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