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贴】5寸机搭配多大容量电池续航较长。

楼主(2020-12-11):
配置:QAV250机架,2205 2300KV电机,F4飞控,3S电池动力。

1:某A品牌45C 1500mah电池,重120g,能悬停10分钟左右。
2:某B品牌35C 2800mah电池,重190g,能悬停6.5分钟左右。

提问:请问各位前辈像这种配置,推荐多大容量电池能做到最长留空(老年飞,不暴力飞行)?

网友:
我用2200的3s电池也就5分钟。4s3000的6-7分钟。

网友:
我用废旧起泡的,3S 25C 2200mAh,悬停7分钟

网友A:
2204 kv2300 18650能干22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04 kv2300 18650能干22分钟

厉害。18650是多少容量的呢?

网友B:
刚才用某品牌高能量密度电池3S、1100mAh三个并联,电池加并联头总重215g,5寸机空载悬停15分20秒,飞完马上测量电池单节最低电压3.68V。HD机架,DJI天空端,F4-55A飞塔,电机2250KV,51499桨叶,飞机空重426g

上面是5寸机,我用4寸机一个3S 1100mAh电池空载可以悬停18分钟,带裸狗也能悬停15分30秒

网友:
追求长续航的毫无疑问18650或者26700电池,可以做到30A放点,不暴力也够飞了,搭配合适的话,飞上半个小时很轻松哈。

楼主:
目前用18650 3000毫安组了个3S1P的    加上线材、插头,估计重量在160g,可以做到悬停16分钟。设置报警电压3.0V,落地回压3.4V。放电电流卖家宣称8-10C。

网友:
这难道就是国家队的配置?

网友:
兄弟4寸机什么配置,电机什么型号 ?3s1100 可以18分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才用某品牌高能量密度电池3S、1100mAh三个并联,电池加并联头总重215g,5寸机空载悬停15分20秒,飞完马上 ...

4寸机3s1100 这续航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