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各位大佬,犀牛设计上层建筑怎么进行

楼主(2020-12-11):
比如说,我有一份军舰的三视图,能不能根据这份三视图设计上层建筑,或者是纯自行设计,还是有没有其他的方法,谢谢了,不知这么描述各位能不能看明白

网友A:
有三视图有尺寸就可以和工业建模一样做了,直接参考非标设计流程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三视图有尺寸就可以和工业建模一样做了,直接参考非标设计流程就行

尺寸没有,图纸和做的船比例相同,大小一致,这样的话是不是得用尺子量着来画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尺寸没有,图纸和做的船比例相同,大小一致,这样的话是不是得用尺子量着来画啊

那就直接量出来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直接量出来就行

好,我是犀牛软件的小白,还得多摸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我是犀牛软件的小白,还得多摸索

犀牛我也没有用过,我这有个专门用犀牛和SolidWorks建模舰船的交流群你要不要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犀牛我也没有用过,我这有个专门用犀牛和SolidWorks建模舰船的交流群你要不要来

好的楼主,谢谢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楼主,谢谢您,

已私发你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已私发你了

我也要

网友:
各位好!有用UG NX建模舰船的吗?想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私发你了

已收到,谢谢

网友C:
你好  我也求个犀牛和SolidWorks建模舰船的交流群

网友:
楼主济南模友吗?在济南的话可以一起玩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  我也求个犀牛和SolidWorks建模舰船的交流群

楼上已发

网友D:
在rhino建模时3视图需要用photoshop中的图像大小来确定你所要画的模型大小      比如你要画伯克100:1     那么就应该是1530mm,在photoshop中的图像大小中去修改3视图的大小,长宽高分别修改,然后导入rhino中,画出来的模型就是100:1的了    只要3视图的比例正确,根本不用测量尺寸。不知道我说清楚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rhino建模时3视图需要用photoshop中的图像大小来确定你所要画的模型大小      比如你要画伯克100:1      ...

好的谢谢,我现在也没改,直接在犀牛里描出来,然后直接放样,有洞的地方直接布尔运算。有的地方也不明白,毕竟零基础学犀牛,慢慢摸索吧

网友D:
另外在《我要自学网》上都能学习sw和rhino的建模。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rhino建模时3视图需要用photoshop中的图像大小来确定你所要画的模型大小      比如你要画伯克100:1      ...

可是这样把图改了,清晰度够吗?我是导入犀牛1:1的图片之后特别模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另外在《我要自学网》上都能学习sw和rhino的建模。

好的谢谢了

网友E(2021-01-30):
我也要加入,刚学犀牛,还不太会建复杂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