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下休闲小机

楼主(2020-12-11):
之前慢慢没飞小机了,一直飞700和550,最近感觉还是小机适合日常休闲飞,把x3装起来了,但是还想要一台更小的休闲机,一个包就能轻松提走那种,目前手里有k130但是没定速不喜欢飞。
最近看上了m2、亚拓150x和亚拓300x,就是不知道这几款具体怎么样,万能的模友圈,有玩过的进来说说这三个小机玩着咋样,有其它的也可以推荐下~
最后,水帖必须骚照镇楼

网友A:
300X和M2都玩过,都卖了,小机实在没意思,还不如飞模拟器。实在要买的话就买M2把,300x实在不是正常人玩的

网友B:
Oxy吧,你玩了大机一般的小机子可能感觉不行

网友C:
xk110 捡起来就飞 原地满血复活

网友:
小鸡没意思,都飞过。就算其中最精致的,还是有小鸡的硬伤

楼主:
引用 网友C:
xk110 捡起来就飞 原地满血复活

k130我都嫌性能太渣不喜欢飞,还推荐1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0X和M2都玩过,都卖了,小机实在没意思,还不如飞模拟器。实在要买的话就买M2把,300x实在不是正常人玩的

300x那么不堪的麽?

楼主:
引用 网友B:
Oxy吧,你玩了大机一般的小机子可能感觉不行

超预算了,维修也贵了,飞起来不轻松

网友D:
引用 楼主:
300x那么不堪的麽?

M2和300x我现在都有,300x可以用不同有陀螺仪,我用k8,感觉良好,飞300x比m2多。

网友E:
引用 网友D:
M2和300x我现在都有,300x可以用不同有陀螺仪,我用k8,感觉良好,飞300x比m2多。

300X是什么机?

网友:
引用 网友E:
300X是什么机?

亚拓300x,小区飞行利器,我的550x是长期吃灰

网友:
m2/m1/oxy2选哪个

网友:
私心覺得OXY3會比OXY2好飛點
等M1供貨正常時想買一台玩玩

网友:
小机的话:预算高oxy2,预算中m2,普通预算mcpx

网友:
引用 楼主:
300x那么不堪的麽?

你看看它的配件,修一次比大机还贵。你买来悬停当静态当我没说

网友F:
su27可以,10元一个空机,随便炸。

网友:
引用 网友F:
su27可以,10元一个空机,随便炸。

su27是固定翼了好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