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桨夹推力轴承的一点疑问,以及一点改装方法

楼主(2020-12-11):
现在的直机大桨夹里都配备了推力轴承了,可是好像好多桨夹里的推力轴承是外置的,这个好像有问题啊,以下为发现、改装、总结以及提问的全过程:
今天发现420的尾桨横向间隙有点大,可以左右摇摆了,拆开研究下,结果发现推力轴承的位置是在尾中联的最外面,

记的原来飞越450的尾桨推力轴承是在两个尾轴承的中间
[图片没找到,随便找来个同样结构的]

简单理解,同样间隙的尾轴承,推力轴承在最外面,两个尾轴承距离近,因为杠杆原理,最外面的横向间隙就会放大,而推力轴承是在两个尾轴承的中间,横向间隙就减小
改改看看效果
把轴承和推力轴承中间的垫片由外沿垫片改为内沿垫片,推力轴承放中间,改好间隙立刻就小了好多。
[把图片中红圈里的垫片换成同样厚度的内沿垫片,也就是3*5*0.5,想办法用电转把垫片套在什么东西上把外沿磨到4左右就不会干涉滚珠轴承,推力轴承和滚珠轴承调换位置就好]

那么大桨夹是不是一样呢?立刻拆开一看,也是推力轴承外置
奇怪了,这样的设计应该会放大大桨夹的横向间隙,磨损也会更大,应该是不利的,可是厂家为什么这么设计,百思不得其解
所以,请教各位大师了

结构图对比

网友:
楼主分析的是对的,所以飞越出的桨夹推力基本在中间。两颗轴承靠的太近其实对轴承的寿命也不利。

网友A:
我的理解,推力轴承靠最外可以承受更大的离心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理解,推力轴承靠最外可以承受更大的离心力。

同意,因为推力轴承在中间的话,离心力是通过外面这颗轴承的内转子传给横轴螺丝的,这样的话轴承的内转子的强度不敢保证能否承受高速旋转产生的离心力。

网友:
桨夹精度高的话还可以。一点点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理解,推力轴承靠最外可以承受更大的离心力。

离心力最后都是由横轴螺丝来承受径向力,不是推力轴承决定的,这个例子中推力轴承放哪个位置承受的离心力都是一样的,应该不是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意,因为推力轴承在中间的话,离心力是通过外面这颗轴承的内转子传给横轴螺丝的,这样的话轴承的内转子 ...

同一副轴承没有外沿硬度比内沿硬度高的说法吧,我觉得不是

网友:
为啥我记得飞越的推力轴承也是在最外的?

网友C:
改回去吧,这种安装方法会使外侧的轴承很快坏掉,放在外侧的轴承起不到作用,只起到一个垫片的作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回去吧,这种安装方法会使外侧的轴承很快坏掉,放在外侧的轴承起不到作用,只起到一个垫片的作用了!

讨论下
这样安装最外侧的轴承和原来一样只承受横向的力,没有变化,一样有作用啊
然后离心力的传递是这样的,桨夹--推力轴承大片--滚珠--推力轴承小片--内沿垫片--最外侧轴承的内圈--横轴螺丝
最外侧的轴承没有承受离心力啊
但两个滚珠轴承的距离远了,横向间隙就一定会减小

网友:
X3主桨夹的冰人升级件也是推力轴承中置,这样确实更科学啊。。一方面轴承离得远,虚位小;还可以防止灰尘什么的掉进去。桨夹受到的轴向力是由推力轴承传到横轴螺丝上的,中间放个轴承,也只是相当于垫片的作用,只是内圈被夹紧,内外圈之间没什么轴向力,就不用担心过度磨损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同意,因为推力轴承在中间的话,离心力是通过外面这颗轴承的内转子传给横轴螺丝的,这样的话轴承的内转子 ...

轴承内圈只是被推力轴承和横轴螺丝夹着,和外圈之间没什么轴向力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轴承内圈只是被推力轴承和横轴螺丝夹着,和外圈之间没什么轴向力啊。。。

我是说轴承的内圈传力,没说和外圈有关系啊!仔细看我的回帖好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是说轴承的内圈传力,没说和外圈有关系啊!仔细看我的回帖好吗?

只谈内圈就更好理解了。内圈只是被夹着,妥妥的顶得住,难道还能把它夹爆不成?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只谈内圈就更好理解了。内圈只是被夹着,妥妥的顶得住,难道还能把它夹爆不成?

你别说真有可能夹爆,亚拓之所以不放中间,有可能就是这个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别说真有可能夹爆,亚拓之所以不放中间,有可能就是这个原因

真的会爆吗,,,貌似论坛里搜到的爆桨夹轴承案例有点少,还都是十几年前的帖子

楼主:
闲来无事,把结构画出,这样直观点

难道就因为推力轴承大片有点薄,放入大桨夹有点困难,所以厂家采用了安放简单的方案??????

网友:
玉山城老油条

网友:
lz画的图相当清晰易懂啊,原厂装法比较省事,确实推力轴承内置比较不容易进沙虚位也会小很多,我之前研究这个问题好久才想明白

网友:
学习学习,这个好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