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锂电池过充有哪些现象?锂电过充有哪些保护措施

楼主(2020-12-12):
转来学习
电池过充现象

  锂电池充电方法:快充,慢充,涓流充电,恒流充电等。过度充电指充电时电压高于充电截止电压,一般锂电池为4.2V。电压高低决定了电池是否过充,和充电多少时间没有任何关系。一般由于充电器或者手机内电池管理芯片的原因,到电池正负两端的最高输出电压就是4.2V。就算超过了,还有锂电池内置的保护板。也就意味着到电芯的电压绝不会超过4.2V。充再久也不会过充。

  过充其实很好理解,就是手机在显示电量已满的情况下还在继续为手机锂电池进行充电,这种时候我们就称手机正发生过充。在电池电量已满的情况下继续充电会导致正极材料结构变化,造成容量损失,而其分解放氧与电解液会发生剧烈的化学反应,最坏的结果自然就是发生爆炸。

  其实现在大部分的手机已经都有IC防护存在。充电器本身也会对电压、电流进行监控。为了保护电池和用户的使用安全,在移动设备上往往会采用涓流充电的方法。

  使用USB口进行充电时如果不计算线材上的损耗,USB充电口会与手机进行协商充电并匹配适合的电流,如此一来便可以保证手机不会因为高电流的输入导致大部分电流的损失。在电池电量较低,如10%左右。

  此时为锂电池进行充电的效率最高,电流也达到最高状态。随着电容量的增加,手机要求的电流会逐渐减小,在还剩最后10%~20%到达满电时甚至手机会请求进行脉冲小电流进行充电,从而达到保护电池的目的,这种充电方式也被称为涓流充电,是目前主流手机的充电方案,以此来降低电容量上限的损耗,延长电池寿命。

  对于普通的手机用户来说过充真的不是一件小事,手机锂电池的寿命直接影响到了你使用这台手机的时间,如果放任手机肆意的过充,相信不到一年的时间电池就要夭折。

  锂电过充保护措施

  为了避免因使用不当造成锂电过放电或者过充电,在单体锂离子电池内设有三重保护机构。

  一是设置安全阀(就是电池顶部的放气孔),电池内部压力上升到一定数值时,安全阀自动打开,保证电池的使用安全性;

  二是选择适当的隔板材料,当温度上升到一定数值时,隔板上的微米级微孔会自动溶解掉,从而使锂离子不能通过,电池内部反应停止;

  三是采用开关元件,当电池内的温度上升时,它的阻值随之上升,当温度过高时,会自动停止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