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教一下关于运动机机翼安装角的问题

楼主(2020-12-13):
在设计一架运动机,找来的图纸上是非对称双凸翼型,软件计算机翼安装角应该是5度(可能展弦比比较低),但是图纸上没有明显的安装角,是为了飞行需要吗?是否需要添加安装角?

网友A:
额…啥都没有我咋知道啊…

网友B:
能称为运动机肯定是为了某种飞行目的诞生的。和娱乐级的航模还是有本质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