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小米无人机Gps怎么移植穿越机的问题

楼主(2020-12-13):
之前小米无人机有个GPS模块一直闲置,新撺的穿越机想废物利用起来。前几个接口都好接,可是到了罗盘接口就看不懂,一般穿越机用Gps罗盘都是SDA和SCL,这个无人机口却是多出来了CS,DO,DI,CLK这几个接口,也不知道改怎么接线,请大神们指教。

网友:
不用接罗盘,接了还要没事就校准很麻烦

网友:
SDA和SCL是I2C总线,CS,DO,DI,CLK是SPI总线,两个不一样,没法接

网友(2021-08-30):
这个带罗盘吗?

网友:
不一样的

网友:
接rx和tx,还有供电和地线就行了吧?

网友(2021-10-10):
楼主成功了吗?搜星速度怎样。成功分享下吧。

网友(2023-10-07):
那几根是spi总线 这个模块没有罗盘 有个气压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