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130A bec

楼主(2020-12-13):
请问一下好盈130A v4设置卡插口的电源是和bec并联出来的吗?有谁知道可以告知一下吗?

网友:
这个还真没用过。。。。。。。。。

网友A:
我记得不是,亚拓版才是,好盈不是,我记得之前就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不是,亚拓版才是,好盈不是,我记得之前就不行

亚拓版不也是好盈代工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亚拓版不也是好盈代工的吗?

应该不是的。不能用那个口给舵机供电。

网友:
我猜测好盈调参口和BEC的电源是并联的,电压也一样。

楼主:
用万用表测的出来吗?

网友B:
風扇接口就是調參口 LED字樣旁邊那口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風扇接口就是調參口 LED字樣旁邊那口子

我知道,是想问这个口子里的电压是否随bec的电压设定改变而改变。

网友C:
这个电调给700x用够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调给700x用够用吗

够不够用不是看飞机,是看飞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