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马特c0迷你车床改电动走刀

楼主(2020-12-13):
原装的自动进刀,里面的蜗轮蜗杆都是铁的,买回来没有打开上油,没多久就磨坏了,还没蜗杆单卖。。。
于是自己100块钱成本不到,改了这个双向电动进刀,进刀速度用旋钮调

楼主:
所有成本    减速电机、铜齿轮、三档六角开关、有刷调速器、电源,合计80左右,其他零件用铜棒和铜条自己做的,材料,轴承,都是现成的

网友A:
这个小床子好用不  看了好多 配件好买吗  谢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小床子好用不  看了好多 配件好买吗  谢谢啊···

原厂进刀器里面的轴(铁的)用这个小机器能车,我主要是车铜。我买回来原厂的50三爪卡盘精度不行,只要从卡盘把工件取下来,再装上去,无论如何都不同心了,后来自己换了63的四爪,好很多了,另外配件不知道你指得是什么 ,我只买过8方的数控车刀。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厂进刀器里面的轴(铁的)用这个小机器能车,我主要是车铜。我买回来原厂的50三爪卡盘精度不行,只要从 ...

车刀能用大的,尽量用大的,这样能防止震刀。

网友B:
楼主,这个小床加工有色金属够力吗?加工出的工件精度怎么样?看了很多,最中意的还是这款,重量也小,家用做模型最适合不过了,但是看电机功率太小了,希望楼主能详细介绍一下这个小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小床加工有色金属够力吗?加工出的工件精度怎么样?看了很多,最中意的还是这款,重量也小,家用 ...

最小刻度是0.05MM,车刀不建议买原厂配的

网友:
这个车床我500块钱卖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厂进刀器里面的轴(铁的)用这个小机器能车,我主要是车铜。我买回来原厂的50三爪卡盘精度不行,只要从 ...

谢谢了 ··   ·

网友:
改的不错,还能调速。

网友:
   动手能力强

网友(2021-02-26):
真是有想法,学习力

网友C(2021-07-20):
引用 楼主:
原厂进刀器里面的轴(铁的)用这个小机器能车,我主要是车铜。我买回来原厂的50三爪卡盘精度不行,只要从 ...

这个卡盘咋拆的,我那个尾座中心也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卡盘咋拆的,我那个尾座中心也不对

反向拧下来就是了。。。尾顶我问过厂家,说的自己磨一下

网友:
如果有能力改装的话,不如买个国良手扳车改改,效果肯定好多了。两者刚度天差地别。

网友D:
用那小电机,如果只是自动进刀,还不如直接用个步进电机(二手的3A左右才30块左右,加上一个自带脉冲的驱动也才几十块,比这小电机强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那小电机,如果只是自动进刀,还不如直接用个步进电机(二手的3A左右才30块左右,加上一个自带脉 ...

这个电机确实不行,力量不够,后来换了一个类似于以前磁带机里面的那种电机 的减速电机,20多块钱,完全够用了。不过再后看到电子挂轮这个东西,整个车床都已经换掉了

网友E:
可以帮忙加工点小东西吗?有偿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帮忙加工点小东西吗?有偿

都是手搓,简单的可以,复杂的加工不了哦

网友F(2021-09-06):
请问这样改是方便大距离移动,还是可以挑螺纹?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这样改是方便大距离移动,还是可以挑螺纹?

纯属懒人解放手,这个小车床太小了,一次零点几MM,来回摇,不停摇。。。。手轮又太小,还不好摇。。。。而且可以匀速走刀,比全靠手的表面光洁度更好

网友G:
楼主问问,我也有个小西玛特,这个是匀速走刀的是吧,不是电子挂轮?
电机是N20减速电机?是不是太小了。拉得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问问,我也有个小西玛特,这个是匀速走刀的是吧,不是电子挂轮?
电机是N20减速电机?是不是太小了。 ...

N20力度稍微弱了点,没用多久齿轮就报销了,后面换了大点的减速电机,也就20块钱左右。这个不是电子挂轮

网友G:
引用 楼主:
N20力度稍微弱了点,没用多久齿轮就报销了,后面换了大点的减速电机,也就20块钱左右。这个不是电子挂轮
...

你有没有打算做动力刀啊,我最近在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有没有打算做动力刀啊,我最近在研究

是在刀架的位置 装个十字滑台 再装个夹头  电机  铣刀? 我这样干过效果不太好

网友G:
引用 楼主:
是在刀架的位置 装个十字滑台 再装个夹头  电机  铣刀? 我这样干过效果不太好

就是利用刀架,装个小主轴上去。用于侧面打孔,铣点小横槽之类的,也可以用于端口非中心位置打孔。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就是利用刀架,装个小主轴上去。用于侧面打孔,铣点小横槽之类的,也可以用于端口非中心位置打孔。

已经这样干了,用了一次,不好用,太小了,刚性不够,进刀量只能很小。我是夹到刀架上面的,方便拆装,估计装到拖板上面会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