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 XG11 电池插上 显示屏就不断重启

楼主(2020-12-13):
  插上电 显示屏就  JR PROPO 开机界面不断的 反复的显示  控是关闭的

网友A:
联系青岛吉爱尔

网友:
即然是关机状态,就认真检查一下电源链路看那个地方有短路的情况出现漏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联系青岛吉爱尔

公司都倒闭了  还能联系到到吗?
官网都打不开

网友B:
遥控器内部除一下尘,
哪里连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遥控器内部除一下尘,
哪里连线了

好的 我试一下   遥控器将近4年没有使用了
干燥剂也没有放

会不会是电池问题呢

网友C:
836189379  JR的QQ群,群主还在提供售后服务

网友D:
我怀疑是电池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836189379  JR的QQ群,群主还在提供售后服务

谢谢兄弟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怀疑是电池的问题

买不到正品电池啊。。。。找了半天才找到这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不到正品电池啊。。。。找了半天才找到这个

我XG14就用这个电池,没任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