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哪位用过Skyzone04X的,目前只有蛋总发了个评测的帖子

楼主(2020-12-13):
请问有哪位用过Skyzone04X的,目前只有蛋总发了个评测的帖子。虽然B站上面有视频,但是B站上面很少有说它的缺点方面的东西,好像没有权衡利弊(说错了莫怪)。有用了的04X的模友可以把你的使用感受分享出来一下好吗?

网友A:
个人感觉,同等级比较,比肥鲨的HDO2好,但被DJI吊打。
都这个价位了,干嘛不直接上DJI?

网友B:
个人感觉 dji的眼睛戴起来的贴合度很差 没有 肥鲨或者 skyzone的带起来舒服 ,但是清晰度真的是 吊打所有模拟的眼睛 ,我也希望哪位大神 多评价下 04x和肥鲨 到底买那个 我也打算换一个 目前是 03o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个人感觉 dji的眼睛戴起来的贴合度很差 没有 肥鲨或者 skyzone的带起来舒服 ,但是清晰度真的是 吊打所有模 ...

如果你是在肥鲨HDO2和04x中选,那我建议你04x
性价比好,菜单系统好,录像效果好,显示模组是一样的,看各家的屏参调整了,不过skyzone可以升级,所以显示效果如果有什么瑕疵,随时都可能有升级包修复,而肥鲨貌似很少见他们发布升级包。
最后一个理由:支持国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是在肥鲨HDO2和04x中选,那我建议你04x
性价比好,菜单系统好,录像效果好,显示模组是一样的,看 ...

嗯 其实我也倾向于04x  觉得 现在 sky 发展的也不错 质量也可以 ,目前还是在观望一下 ,04x现在有点不稳定 出现 死机 黑屏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感觉,同等级比较,比肥鲨的HDO2好,但被DJI吊打。
都这个价位了,干嘛不直接上DJI?

我已经有DJI,我现在是转模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感觉 dji的眼睛戴起来的贴合度很差 没有 肥鲨或者 skyzone的带起来舒服 ,但是清晰度真的是 吊打所有模 ...

我是有了个DJI眼睛,就是想再入一个模拟图传,两样一起用。目前就是在纠结到底选哪款眼睛,是04X还是HDO2,又或者是二手收HDO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 其实我也倾向于04x  觉得 现在 sky 发展的也不错 质量也可以 ,目前还是在观望一下 ,04x现在有点不稳 ...

你的04X会出现了死机黑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嗯 其实我也倾向于04x  觉得 现在 sky 发展的也不错 质量也可以 ,目前还是在观望一下 ,04x现在有点不稳 ...

都说了显示模组和HDO2是一样的了,那显示出现和HDO2一样的问题也不奇怪了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是有了个DJI眼睛,就是想再入一个模拟图传,两样一起用。目前就是在纠结到底选哪款眼睛,是04X还是HDO2 ...

买个200块的小飞机大师版装在大疆眼镜上就好了,省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个200块的小飞机大师版装在大疆眼镜上就好了,省钱

入手了,挺不错的一个小屏幕,目前还在用着。现在就是想着等到哪天攒够资金了,再入手一个模拟眼睛。所以现在一直在观察当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说了显示模组和HDO2是一样的了,那显示出现和HDO2一样的问题也不奇怪了吧

HDO2也有过死机黑屏的案列吗?

网友:
sky售后很不错 胖头鱼几乎没有售后

网友:
引用 楼主:
HDO2也有过死机黑屏的案列吗?

多了去了,前几天这里还有个帖子说HDO2使用过程中黑屏的

网友D:
模拟里面 skyzone04X 差不多天花板了,黑屏和自动重启的问题还是和电源有关吧
希望以后的固件升级可以解决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模拟里面 skyzone04X 差不多天花板了,黑屏和自动重启的问题还是和电源有关吧
希望以后的固件升级可以解决

还有自动重启的问题??没听说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还有自动重启的问题??没听说呀

电子元件 都会遇到这样的FB上许多国外用户都反映过,其实和fatshark 这类的都差不多。

目前来看是可以后续固件修复的 毕竟新品上市后 都会有一些这样的反馈的 很正常
当初肥鲨也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子元件 都会遇到这样的FB上许多国外用户都反映过,其实和fatshark 这类的都差不多。

目前来看是可以 ...

04X黑屏死机问题有用户反馈,目前修复软件在内测中
自动重启问题到目前为止skyzone没有收到用户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