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入充电器DC A12pro

楼主(2020-12-13):
最近偶然看见这款充电器,1400w,12s,支持串充,平衡冲两种充电方式,这不就是我梦寐以求的充电器吗!过段下手买了一台!
  据说是a6a9升级款,到手以后果然没错一样的铁疙瘩,样的黑不溜秋。

连并充板都是金属的!挺好!
简单看了看功能,充电,放电,可调电源,最好玩的是,还能当焊台我用

这是台不正经的充电器
最大的亮点就是两种充电方式,插上xt60可以串充,充电快

只插平衡头也可以像a6a9一样进行平衡充!我这电池有大有小,有xt60xt30等等一个充电器搞定,太方便了!精度也好,毕竟是作为a6a9的升级款!充电器我也买过不少,从b3b6a6到Graupner,308,hotad6,我还是觉得这个a12pro适合我。

网友A:
终于出了新品,老的a6a9都停产没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终于出了新品,老的a6a9都停产没货了

我也是才看到,这厂家也不宣传宣传

网友B:
还是原来的那个厂家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原来的那个厂家嘛?

是的

网友C:
我记得好像电源得48v以上才能满功率运行吧

网友D(2021-04-04):
引用 网友C:
我记得好像电源得48v以上才能满功率运行吧

对的,没意义。外场谁用50v以上的电包哦

网友(2021-06-08):
引用 网友D:
对的,没意义。外场谁用50v以上的电包哦

24V就可以,12S同时插满,还20A满功率充电,这种场景不多,不过有平衡头充电的还带串冲只有这一款可选了!要说电压低的电包不能满功率充电用,好比家用轿车都能跑到180或者200的时速,但是很少会有跑这么快场景发生

网友E:
我跟你用的同款,为什么我的并充版无法串充,只能平衡充?找商家换了一块还是一样。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跟你用的同款,为什么我的并充版无法串充,只能平衡充?找商家换了一块还是一样。

你是怎么用的?上个不能串冲的电池插法。
串冲板有ABCD四个区,分别是对应冲1块2块3块4块。如果你冲2块3S电池,你就插能充2块的B区!记住同时冲几块,就选择对应数量的区域并且插满!
有的朋友不是很明白,其实自己吧板子外壳拆开一看线路就明白了,串联要插满形成一个闭合回路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是怎么用的?上个不能串冲的电池插法。
串冲板有ABCD四个区,分别是对应冲1块2块3块4块。如果你冲2块3S ...

非常感谢,我终于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