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悟空 _ 初雪飞行

楼主(2020-12-13):
北方的冬天

有一种开心叫做早起拉开窗帘看到雪

这是2020入冬以来的初雪

中午,温度–5度,4级风

去飞了一会

路上一片白茫茫的,很干净

虽然冷,还是飞了两圈小胖子

小胖子在风中也瑟瑟发抖

新收的JR X9第一次拿出来透透气

借着双12有活动,给X9和14SG买了一个控箱

以后他俩能放一起作伴了

网友:
真是太敬业了

网友A:
这雪景,玩啥遥控飞机,直接在雪地里玩车漂移吧!

网友B:
雪后天真好

网友C:
DSX9手感真的比FUTABA的好嘛? JR主要是以后连配件都不好买吧?

网友D:
雪厚的话,飞机降落就方便了,自己扎地上都没事。

网友E:
楼主的电动车在这个天气里续航如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DSX9手感真的比FUTABA的好嘛? JR主要是以后连配件都不好买吧?

x9的摇杆摩擦阻力很小,感觉到的只有弹簧的回弹力;14SG的摇杆会感觉到摩擦力,总结来说,就是Futaba的摇滚会有生涩感。其实无论Futaba还是JR,正常使用是不太容易坏摇杆的,我的14SG用了七年了,除了换过一个微调开关之外,一直正常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电动车在这个天气里续航如何啊?

因为在外面放着,温度低于10度续航就只有天暖时的2/3了,2014年出厂的车,有些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雪厚的话,飞机降落就方便了,自己扎地上都没事。

理论上是这样,但是没那么厚的雪,初非撞到雪堆上

网友F:
控箱怎么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控箱怎么搜啊

我是直接买的设备箱,型号如下图,这种箱子抗震和防水性能都比铝箱好,里面有格子海绵,可以根据设备形状自己安排,我是买的隽狼的,因为之前买过,别的牌子也差不多

网友G:
楼主,问个题外话,昨天看新闻,北方冬天电动车充电好像有问题,充不满,掉电快,是不是啊。

网友H:
手不冷吗?

网友I:
支持大佬,看大佬的帖子入的FPV的坑

楼主:
引用 网友H:
手不冷吗?

是有点冷,带手套扔飞机的手感又不好。我冬天喜欢在车里玩固定翼fpv,飞机带起落架,不用出去扔

网友J:
2020年的第一场雪。

楼主:
引用 网友J:
2020年的第一场雪。

2020年的第一场雪,比2002年来的要晚一些~

这首歌已经过去了18年,我的青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支持大佬,看大佬的帖子入的FPV的坑

感谢支持,其实我fpv也是浅尝辄止,一套能飞三十公里以外,带稳定的导航系统和数控电台的固定翼还是要万八千起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问个题外话,昨天看新闻,北方冬天电动车充电好像有问题,充不满,掉电快,是不是啊。

作为曾经的新能源汽车经销商,我认真回答这个问题:受电池性质影响,一般气温在零度左右或低于零度时,在户外存放的铁锂或锂离子电池的汽车都会出现里程下降的情况,暖和时候能跑300公里的车,在零度以下可能要少跑50公里以上。对于这种情况,比较好的应对方法是在车库内存放新能源汽车。

对于充电的问题,一般在电池温度过低的情况下,受限于电池管理系统,可能会先给电池加热(动力电池组底部有加热毯),达到设定温度再充电,这也是保护电池的一种方法

网友K:
这么冷的天气还坚持飞,对航模是真爱!

网友L:
真爱!冷的天气还坚持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问个题外话,昨天看新闻,北方冬天电动车充电好像有问题,充不满,掉电快,是不是啊。

这个肯定的啊,还用问~

网友M:
好羡慕啊,我已经好久没有见到雪了

网友N:
乍一眼看见第一张照片,还以为小黄车是模型!

网友O:
fpv板块太冷清了,还是电动固定翼板块热闹。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有点冷,带手套扔飞机的手感又不好。我冬天喜欢在车里玩固定翼fpv,飞机带起落架,不用出去扔

这是一个好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雪景,玩啥遥控飞机,直接在雪地里玩车漂移吧!

雪地最好被车压一压,雪硬一些,漂移才好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雪后天真好

天是好,也是真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么冷的天气还坚持飞,对航模是真爱!

还好,几天不飞浑身不得劲

楼主:
引用 网友L:
真爱!冷的天气还坚持

真爱不假,只是飞了两圈就被冻回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好羡慕啊,我已经好久没有见到雪了

这些年冬天降水不多,我们老家这边一年也不过下一两场雪

楼主:
引用 网友N:
乍一眼看见第一张照片,还以为小黄车是模型!

是太小啦,大一点的航模都比它长些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O:
fpv板块太冷清了,还是电动固定翼板块热闹。

固定翼板块涵盖范围广,帖子也就多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O:
fpv板块太冷清了,还是电动固定翼板块热闹。

板块分太细了不好,哪个板块都人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2020年的第一场雪,比2002年来的要晚一些~

这首歌已经过去了18年,我的青春啊

被你的“青春”二字惊醒!
曾经在人潮人海中无地自容。
曾经在雪中坐上八楼的二路汽车。
转眼又一个十年要成为曾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