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乐美Pitts(比斯)Model 12(Beast)开箱装机

楼主(2020-12-14):
不知从何时起,自己忽然对地平线的小机产生了兴趣,于是一发不可收的先后入了小红Beast 3D,三架小红胖GeeBee,小蓝Sport Cub S,小白Champ S+,以及最近入的P3 Revolution。地平线小机的特点就是涂装漂亮做工精致,在无风或者极其微风的环境下飞行感受也非常好。前期小红是我飞的最多的一架飞机,因为其双翼机的特点动作非常灵活,即便稍微有风也能做出满意的动作,容易操控。后来飞行技术稍有进步就更多的飞飞小吉比,毕竟在空中的辨识度和美感上,几乎无人能出其右。但无论如何,我还是喜欢Beast的外观和双翼机的设计,于是乎自然地就像弄台大号的(大红)来玩玩。地平线之前有款轻木Beast 60e,大约1.4M翼展,无奈早已停产只能作罢(到现在也没搞明白这么好的一架机子为何要停产)。找来找去,唯一还在卖的也就只有迪乐美这款Pitts Model 12了。虽然之前总听说迪乐美的产品做工和质量不尽如人意,上次组装他家的野马P51D也多少遇到了些问题,但除了他家还有谁有这个型号在销售呢?就算是赌一回吧。。

开箱
和往常一样,首先是开箱照奉上,顺便谈谈自己的感受。整机依然是双层纸壳包装,基本可以保证在运输途中不受到严重损坏。

包装盒上为黄黑色版本,我买的是红色版本,毕竟原本就是为了买台“大红”

盒子比起之前的任何一架飞机的都要长,但实际上机翼长度也不过就是1米多一点

PNP版本

里面看起来是四个盒子,其中左上侧的盒子可以在包装内自由晃动

而下面的长条状“盒子”实际上是块硬纸板,用来将机身隔开

圆滚滚的机身,看起来相当饱满

这盒子里装的是啥呢?

答案揭晓——垂直尾翼和水平尾翼

这个白色里面装的是起落架,机翼支撑以及螺旋桨还有驾驶舱罩等等附件

起落架机轮罩,非常厚道的用上了塑料的,比起很多厂家用的泡沫材质,这个还是值得肯定的

13x6的螺旋桨

迪乐美从不吝啬泡沫胶

这个长盒子不用想也能猜到是主机翼

买这架机子基本就是冲着这个涂装去的

由于包装简单,开箱也没有再拍更多的照片,总体感觉是有值得肯定的地方,但实际也有不少槽点,下面在装机过程中一一道来。

装机
值得要说明的是,这台机子实际上大约是在两个月前组装的,虽然有些细节可能记得不大清楚,但总体印象还是在的,期间遇到各种让人感到失望的地方,心情也是从最开始的兴奋到后来的平静,最后就是,赶紧装完吧,别有什么期待了。

装机首先从机身开始,先看看各项细节,比如这喷漆。。。

大家看看怎么样?评价一下

这个桨适配器看起来非常结实,然而装的有点歪,另外看看泡沫表面的颗粒感,有没有鱼鳞的既视感?

电池仓中规中矩,空间还算可以

XT60插头

垂直尾翼,没有铰链,稍微用力掰一下就能看到泡沫开裂

为了安全,该机全部铰链都用透明胶带加强

下面到了最精彩的时刻了,看看这个水平尾翼——啥,没看出来问题?

这样看呢?可以说这是我玩航模一来头一回看到这么骚气的尾翼,没有之一。早前就看有人在网上说这机子垂直尾翼基本都是弯的,我刚拿到手的时候开箱发现垂直尾翼是直的还暗自窃喜,然而看到这个真是只能怒其不争啊!

怎么办?只能用书压一压,但后来发现其实一定程度上是由于用来增加强度的碳杆没有直着压进泡沫,当然也有可能在压碳杆的时候尾翼已经弯了,于是碳杆也就没法完全压进去。

下面是主机翼的上翼

副翼看着挺漂亮的,硬度也绝对够。这里说一句,这机翼的泡沫和其它飞机的不一样,感觉硬度很高,值得表扬!

但是泡沫过硬也有缺点,那就是稍微运动幅度大一点表面就开裂,显然不能让人放心飞

于是继续贴透明胶带

这个副翼运动起来阻力极大,我非常担心舵机会被烧坏,不少人建议直接将副翼切断用胶带粘,可毕竟是新机,还是有点舍不得切,只能先多活动活动看看有没有好转

下翼总体还凑活,副翼运动也很灵活,没有过大的阻力,但透明胶带是不能少的

起落架看起来很壮实,我丝毫不担心它的强度

直接两颗螺丝上上去就搞定,非常简单

终于站起来了

塑料齿轮舵机,真担心能不能扛住上翼的副翼

舵机通电后的中点,酸爽?而且舵臂没法调整位置,只能把舵机扣下来才行,但新机就把粘上去的舵机撕下来?最后只能用变通的方法解决问题,凑活吧,至此我的期望值已经降到很低的水平了。

这次给比斯配的是柠檬接收机,DSMX制式,带陀螺仪和自稳

虽然厂家没有要求,但由于这个接收机重启一次需要自动校准,时间比较长,足够炸机了,所以还是装个电容心里踏实点

测试没问题——实际上这电容也就是三年前买的,给Protos 500配的,以防万一

完工!

基本设置,话说本想用地平线的AR636接收机,但价格太贵想想还是忍住了

测试一下

固定天线,尽量保证垂直,减少信号盲区

原本桨座不同心,应该是电机螺丝孔不平整导致其偏心。经过半个多小时的调整,同心度大大提高,凑活吧。其他机子没有遇到这种情况

装上螺旋桨和桨罩,看着舒服多了

飞行员就位,仔细看机身中线的接缝,尾巴部分接缝更大,感觉都要开裂了,而且根本没法修复。不知道这哥们坐里面心里踏不踏实

贴上贴纸盖上机舱罩还是要帅气不少

老实说,装机过程还有很多细节都没拍照片了,因为实在是没有心情,越装心越凉,其中一个尾舵机居然在中点还抖舵,拆开后也没发现什么明显的问题,估计是电位器的问题,经过多次磨合,目前没有再次发生抖舵的情况,不过心里还是不大踏实,如果再出现的话就换掉。事实上,国外很多拥有该机的模友都是到手干几件事:1. 换掉整机全部舵机,2. 换掉电调(抱歉,这么多都换了,我干嘛还要PNP?),3. 全部铰链贴胶带,4. 垂直尾翼利用高温恢复平直,5. 整机外观刷清漆,6. 给机头罩(螺旋桨后面的部分)开孔并且用双面胶固定,否则有飞行中松脱然后被螺旋桨啃掉一大部分的情况发生, 7. x,8. xx,9. xxx,10. xxxx

除此之外,四根加固水平和垂直尾翼兼装饰作用的钢丝其中有两根的固定座都从尾翼脱落,需要重新粘回去。总之就是各种麻烦,难怪不少模友都说迪乐美的机子,飞起来还可以,可远看不可近玩,原来不相信,现在看来,此言的确不虚!

室外美图
好了,开箱、装机以及吐槽结束,再说下去以为我是迪乐美职业黑了。下面上几张美图吧,我对这机子的涂装和外观是真喜欢,不然也不会买了。

网友A:
漂亮,话说给接收机加电容是什么作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漂亮,话说给接收机加电容是什么作用

电容存电,当接收机短时间内断电后,电容可以持续为接收机提供电力,不会导致接收机空中重启(楼主都接收机带飞控,重启要重新校正才行)

网友C:
这个做工就是不如Horizon, 不知道飞行怎么样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存电,当接收机短时间内断电后,电容可以持续为接收机提供电力,不会导致接收机空中重启(楼主都接收 ...

是这个理儿,主要是防止舵机功耗过大(上翼的副翼很紧)导致BEC供电不足,挂个电容也只能说是图个心安,至于是不是有很大的作用也说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做工就是不如Horizon, 不知道飞行怎么样哦

做工差远了,我有种感觉Horizon是FMS代工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做工差远了,我有种感觉Horizon是FMS代工的?

FMS系列是 FMS做的。EFL,PKZ, HBZ都不是。

网友:
真心好看
不过感觉像真的双翼机都是机身很粗壮,翼展很小,侧风影响比较大吧?

网友:
真心好看
感觉像真的双翼机都是机身很粗壮,翼展很小
受侧风影响比较大吧?

网友D:
期待楼主开箱一下迪乐美新出的霍克猎人

网友E:
这都还好了,我之前买的迪乐美还遇到过Z字型的水平尾翼。不过听迪乐美群里客服说美帝那边的都是以前的库存老版货,现在的新版本质量有提升。。

网友F:
你每次发帖都跟讲故事一样。话说那个测电容的仪器是什么高级货

网友F:
副翼阻力大估计还是得切,要不阻力大了会扭曲,离舵角远的地方偏转角度小。我一般间断的切几条缝

楼主:
引用 网友C:
FMS系列是 FMS做的。EFL,PKZ, HBZ都不是。

恩我也只是猜测,我之前那台PT-17的涂装工艺和最近新入的FMS 大F3A感觉非常相似。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真心好看
不过感觉像真的双翼机都是机身很粗壮,翼展很小,侧风影响比较大吧?

侧风肯定是有影响的,这个收机身设计的限制没办法避免。不过这台机子起飞重量不算轻,另外加了自稳陀螺仪,相信会好很多。看过你的不少视频,相当不错!你的大F3A飞的多么?需不需要加陀螺仪?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期待楼主开箱一下迪乐美新出的霍克猎人

如果迪乐美赞助一台的话,我不介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都还好了,我之前买的迪乐美还遇到过Z字型的水平尾翼。不过听迪乐美群里客服说美帝那边的都是以前的库存 ...

我也是这么听说的,不过既然如此不如库存老产品降价促销,这样用户也就没啥好抱怨的,正好也给新品让路,提升品牌的信誉。这里说一句,即便是这些老产品,售价与同类型的地平线BNF机型减去接收机之后的价格差别不大,但相比之下,地平线的做工却好了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每次发帖都跟讲故事一样。话说那个测电容的仪器是什么高级货

哈哈,已经形成我的风格了,你一看标题估计就能猜出来是我的帖子。最近倒是很少看你发帖,Tiger Moth做的怎么样了?那个测电容的如果喜欢玩电子设备的话,建议入一个,非常便宜,而且测电容和电感比万用表好用的多。你搜“LCR-T4 Mega328 tester”就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副翼阻力大估计还是得切,要不阻力大了会扭曲,离舵角远的地方偏转角度小。我一般间断的切几条缝

恩,现在阻力还是挺大的,主要已经贴了胶带了。。。不过应该隔一段切一点问题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已经形成我的风格了,你一看标题估计就能猜出来是我的帖子。最近倒是很少看你发帖,Tiger Moth做的 ...

Tiger Moth还早,刚把机身搞出来就又忙起来了,估计明年开春才能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