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入手了天地飞ET16

楼主(2020-12-14):
整体感觉还不错,就是这品控还有待提高了,控上的连接挂带扣的那个挂鼻居然是歪的,这要是以后需要加个支架啥的不也歪了?这玩意能不能自己调回来?卖家说不建议我动,但是看着好别扭啊。

网友A:
应该是可以拧的吧?轻轻试一试。背面可能是螺丝固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可以拧的吧?轻轻试一试。背面可能是螺丝固定的。

不知道内部是什么结构,不敢轻易尝试

网友:
背面有固定螺丝 一般要拆控拆主板才能看见

网友B:
拆过天6、天8,背带扣另一面就是一个螺丝,要先拆开控才能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过天6、天8,背带扣另一面就是一个螺丝,要先拆开控才能搞

那这难搞了,拆倒是能搞的了,就是这么一搞保修就没了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这难搞了,拆倒是能搞的了,就是这么一搞保修就没了吧?

建议先用几个月,没问题再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先用几个月,没问题再拆

也是哈,反正这会还没啥影响,就是观感上不舒服

网友C:
在处面稍用力弄一下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处面稍用力弄一下就行

厂家给回复了,找个东西轻轻的掰回来就可以了,我已经弄好了

网友:
是的,这种问题都搞不定还玩什么模型

网友:
语音报时是不是像收音机一样有电流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