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加长图传天线,效果会好吗?

楼主(2020-12-14):
萌新有一个大胆的想法,请各位大佬给予答复,本人用的是 03o眼镜,想通过某宝买加长延长线把图传天线固定在车顶,由于本人是 吉林省的现在外面气温已经是零下-26度了,还想继续练习飞行,所以萌发这个想法,还请比较懂的大佬解答一下是否可以实现这个想法,图传效果是否会正常,是否有延迟。

网友A:
当然可以了
更想知道-26度,飞机电池续航会缩水多少

网友:
馈线越长衰减越厉害

网友B:
可以用  没延迟  就是信号会微微的差一点点  感觉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  没延迟  就是信号会微微的差一点点  感觉不出来

用好的馈线影响不大

网友:
换高增益的天线才好,要不然一般

网友:
我也有此想法,把915和5.8G引到车里面坐着玩

网友C:
高质量馈线,高增益天线,另外避免馈线90度弯折。馈线太长对信号其实也有影响,控制得好影响不会很明显。话说零下十几度的温度,电池估计会挂掉吧,要给电池穿保暖外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质量馈线,高增益天线,另外避免馈线90度弯折。馈线太长对信号其实也有影响,控制得好影响不会很明显。话 ...

不给电池穿什么外套 ,就是 在车里暖风 吹着保持温度 飞时候没多大变化 4分多钟 1300毫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了
更想知道-26度,飞机电池续航会缩水多少

还行吧 暖风一直吹着 电池保持温度 直接飞 还可以 1300毫安  4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