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15厘米的大桨 距离大船有近了一步

楼主(2020-12-14):
大功率电调造好了,开始造大螺旋桨了 电机的选择关系螺旋桨直径的选择 895电机转速在10000转左右 属于中低转速 考虑匹配大一点的螺旋桨
用775电机试验了一下 一盆子的的水顷刻全部喷撒一地

初次自己设计制作螺旋桨  还望高手指点一二

15的螺旋桨就是猛

网友A:
这么大螺旋桨,你可以考虑减速波箱了或者减速电机,不然烧电调和电机

网友B:
这么大的桨,开什么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大螺旋桨,你可以考虑减速波箱了或者减速电机,不然烧电调和电机

嗯 等天气暖和了下河测试 哈 不行就减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大的桨,开什么船?

拉橡皮艇的

网友:
这种大小的桨现成就有选择,自己做的质量不好,当心断桨叶,能利用现有的尽量利用,不赞成自己折腾。

网友:
看起来可以

网友C:
看着貌似会烧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着貌似会烧电机

还行吧  在浴缸里试了几次 电机没感觉太大压力 转速很低 24v 转速才1w转 低速大桨问题不大

网友D:
这么大的桨真是到1W转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大的桨真是到1W转吗?

电机转速是1w转每分钟 在模型电机里边属于慢的了

网友:
这么大的桨如果是直连,遇到水以后电机转数会下降较多,而且电机电流与温度也有较大变化!

网友:
卧槽,你要造多大的船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电机转速是1w转每分钟 在模型电机里边属于慢的了

他的意思是带桨还能一万转?我个人觉得不可能,我的无刷电船,理论空转40000多,实际带桨连10000都不到,还是全油门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他的意思是带桨还能一万转?我个人觉得不可能,我的无刷电船,理论空转40000多,实际带桨连10000都不到, ...

你这个空转40000多,实际带桨连10000都不到,说明桨太大了,严重过载,带载有空载的70%以上的转速是能接受的,换个小桨试试。那个1万转根本不可能,这么大的桨要到1万转怕至少要600CC的汽油机能才驱动,而且,这材质也不可能,稍微快一点就碎了,就只能低速玩玩。

楼主:
实践出真知 船已下水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践出真知 船已下水

楼主上图

楼主:
论坛内行太多 咱这外行都不敢上图了 怕遭耻笑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论坛内行太多 咱这外行都不敢上图了 怕遭耻笑啊

你的船两个桨都不能平齐安装,不懂你做这船出于什么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的船两个桨都不能平齐安装,不懂你做这船出于什么目的

还有三地打印的安装支架和电机防水外套呢 这个只是简易的手持测试推力用的 谢谢意见

楼主(2021-01-15):
过段时间上图 还在完善设计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