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刷了D5.0固件的华科D7E能不能用在esky的小飞狼上

楼主(2020-12-14):
如题,最近看上esky的小飞狼了,请大佬们指点一下,如果有配置文件那就更加感谢了

网友A:
你不问,我都忘了自己还有台小飞狼,这小机其实跟伟力那个4通无副翼小鸡差不多的披上了西装卖到跟K110一个价格了,D7E装了四合一高频头后里面可以选ESKY150协议,应该可以飞,我晚上对频看看

网友:
如果没只是原厂高频头好像不行

网友:
5.0标准版不行,nightlybuild版本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问,我都忘了自己还有台小飞狼,这小机其实跟伟力那个4通无副翼小鸡差不多的披上了西装卖到跟K110一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