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雕动手做】超低成本,尝试做个五十元的麦克纳姆轮小车!

楼主(2020-12-15):
因为是第一次学习制作智能小车,没有什么把握,所有就找了一些便宜的配件(大多在咸鱼上买的),万一搞不掂的话,损失也不大,呵呵......

车架底盘采用了快递保鲜箱的盖子,硬泡沫的,废物利用,0元

楼主:
最贵的是麦克纳姆轮子,配塑料的联轴器,每套7元,四套共计28元

楼主:
Arduino uno兼容版(深圳做的),R3升级单片机开发板10元

楼主:
直流减速电机,是摩拜共享单车拆下的二手货每个0.7元

楼主:
去掉外壳的N20马达,一共4个计3元

楼主:
电机驱动选择了MX1508 四通道双路有刷直流马达驱动模块,计2只3元

楼主:
MX1508双路电机驱动模块主要特点
1.采用专业电机驱动芯片,内置低导通内阻MOS开关管,发热极小,无需散热片,体积小,省电,是您电池供电的理想选择。(相比较L298N内部为晶体管开关,效率低,发热高,需散热,体积笨重,市面上的L298N极容易烧坏,都没有采用原装芯片,本模块能够完美替代)。
2.双路1.5A*2,峰值电流可到2.5A, 内置过热保护电路,不用怕电机堵转烧坏,温度下降后自动恢复(目前市面上的智能小车电压和电流都在此范围内)。
3.该芯片具备较宽的低端工作电压范围(VM 端供电从 2V 到 8V),可覆盖 2 节干电池至 5 节干电池的应用。
4.体积小,质量轻,0待机电流,是各种模型车载的理想选择。

楼主:
电机驱动电源采用手机3.7V聚合物锂电池,加2A可调DC-DC直流升压模块(输入电压2-24V升5/9/12/-28V可调)的简易方案,一种尝试,试试看再说

周末地摊上买的非常老款的1800MA手机电池,1元,升压模块2元,计3元

楼主:
Arduino 开发板采取另外单独供电方案,3.7v聚合物锂电池+迷你5v升压模块,110MA小电池1元,升压模块2元,计3元

楼主:
红外遥控模块 接收头HX1838 NEC编码红外 遥控器3元

楼主:
小车汇总成本共计53元

麦克纳姆轮子28元
Arduino uno兼容板10元
N20减速电机4个3元
电机驱动模块2只3元
电机驱动电源计3元
开发板电源计3元
红外遥控套装计3元

楼主:
用到的二个聚合物锂电池升压模块

大块的是MT3608 DC-DC升压模块2A升压板输入电压2-24V升5/9/12/-28V可调

小点的是迷你DC-DC升压模块 1A3.7V转12V支持5V/8V/9V/12V输出 锂电池升压模块

楼主:
undefined
忙了好一会,终于把轮子和电机装上了

楼主:
试了一下,这款小电机勉强能带动轮子转(视频)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AxMDc4MDAzMg==.html?spm=a2hzp.8244740.0.0

楼主:
undefined
今天把主要硬件安装好了

楼主:
MX1508双路马达驱动模块接脚图

楼主:
MX1508 电机驱动逻辑真值表

楼主:
MX1508双路电机驱动模块接线示意图

楼主:
关于麦克纳姆轮的驱动控制,在网上搜到了二张示意图

楼主:
/*
  【花雕动手做】超低成本,尝试做个五十元的麦克纳姆轮小车!

  实验接线方法:
  MX1508模块   Ardunio Uno
  GND---------GND接地线
  VCC---------5V 接电源
  IN1---------D6
  IN2 ------- D7
  IN3---------D8
  IN4 ------- D9
  IN1---------D10
  IN2 ------- D11
  IN3---------D12
  IN4 ------- D13

  程序之一:简易控制麦轮小车前进与后退
  电机正转3秒,停止1秒,反转3秒,停止1秒,循环
*/

void setup() {
  pinMode(6, OUTPUT);
  pinMode(7, OUTPUT);
  pinMode(8, OUTPUT);
  pinMode(9, OUTPUT);
  pinMode(10, OUTPUT);
  pinMode(11, OUTPUT);
  pinMode(12, OUTPUT);
  pinMode(13, OUTPUT);
}

void loop() {
  digitalWrite(6, HIGH);
  digitalWrite(7, LOW);
  digitalWrite(8, HIGH);
  digitalWrite(9, LOW);
  digitalWrite(10, HIGH);
  digitalWrite(11, LOW);
  digitalWrite(12, HIGH);
  digitalWrite(13, LOW);
  delay(3000);

  digitalWrite(6, LOW);
  digitalWrite(7, LOW);
  digitalWrite(8, LOW);
  digitalWrite(9, LOW);
  digitalWrite(10, LOW);
  digitalWrite(11, LOW);
  digitalWrite(12, LOW);
  digitalWrite(13, LOW);
  delay(1000);

  digitalWrite(6, LOW);
  digitalWrite(7, HIGH);
  digitalWrite(8, LOW);
  digitalWrite(9, HIGH);
  digitalWrite(10, LOW);
  digitalWrite(11, HIGH);
  digitalWrite(12, LOW);
  digitalWrite(13, HIGH);
  delay(3000);

  digitalWrite(6, LOW);
  digitalWrite(7, LOW);
  digitalWrite(8, LOW);
  digitalWrite(9, LOW);
  digitalWrite(10, LOW);
  digitalWrite(11, LOW);
  digitalWrite(12, LOW);
  digitalWrite(13, LOW);
  delay(1000);
}

楼主:
实验开源图形编程(Mind+、编玩边学)

楼主:
电机驱动电源的电压设置为4.5V,速度先慢一些

楼主:
程序之一:简易控制麦轮小车前进与后退(视频)
电机正转3秒,停止1秒,反转3秒,停止1秒,循环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AxMjcwODc1Mg==.html?spm=a2hzp.8244740.0.0

楼主:
/*
  【花雕动手做】超低成本,尝试做个五十元的麦克纳姆轮小车!

  实验接线方法:
  MX1508模块   Ardunio Uno
  GND---------GND接地线
  VCC---------5V 接电源
  IN1---------D6
  IN2 ------- D7
  IN3---------D8
  IN4 ------- D9
  IN1---------D10
  IN2 ------- D11
  IN3---------D12
  IN4 ------- D13

  程序之二:简易控制麦轮小车左平移与右平移
*/

void setup() {
  pinMode(6, OUTPUT);
  pinMode(7, OUTPUT);
  pinMode(8, OUTPUT);
  pinMode(9, OUTPUT);
  pinMode(10, OUTPUT);
  pinMode(11, OUTPUT);
  pinMode(12, OUTPUT);
  pinMode(13, OUTPUT);
}

void loop() {
  digitalWrite(6, LOW);
  digitalWrite(7, HIGH);
  digitalWrite(8, HIGH);
  digitalWrite(9, LOW);
  digitalWrite(10, HIGH);
  digitalWrite(11, LOW);
  digitalWrite(12, LOW);
  digitalWrite(13, HIGH);
  delay(3000);

  digitalWrite(6, LOW);
  digitalWrite(7, LOW);
  digitalWrite(8, LOW);
  digitalWrite(9, LOW);
  digitalWrite(10, LOW);
  digitalWrite(11, LOW);
  digitalWrite(12, LOW);
  digitalWrite(13, LOW);
  delay(1000);

  digitalWrite(6, HIGH);
  digitalWrite(7, LOW);
  digitalWrite(8, LOW);
  digitalWrite(9, HIGH);
  digitalWrite(10, LOW);
  digitalWrite(11, HIGH);
  digitalWrite(12, HIGH);
  digitalWrite(13, LOW);
  delay(3000);

  digitalWrite(6, LOW);
  digitalWrite(7, LOW);
  digitalWrite(8, LOW);
  digitalWrite(9, LOW);
  digitalWrite(10, LOW);
  digitalWrite(11, LOW);
  digitalWrite(12, LOW);
  digitalWrite(13, LOW);
  delay(1000);
}

楼主:
【花雕动手做】超低成本,尝试做个五十元的麦克纳姆轮小车!(视频)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AxMzMyOTg4NA==.html?spm=a2hzp.8244740.0.0

楼主:
测试红外遥控套件

楼主:
/*
  【花雕动手做】超低成本,尝试做个五十元的麦克纳姆轮小车!

  实验接线方法:
  红外线   Ardunio Uno
  GND---------GND接地线
  VCC---------5V 接电源
  S---------D5

  程序之三:查询红外键字与HEX编码值
*/

#include <IRremote.h>

int PIN_RECV = 5;
IRrecv irrecv(PIN_RECV);
decode_results results;

void setup()
{
  Serial.begin(9600);
  irrecv.enableIRIn();
}

void loop() {
  if (irrecv.decode(&results)) {
    Serial.print("数字编码= ");
    Serial.println(results.value);
    irrecv.resume();
    Serial.print("HEX编码= ");
    Serial.println(results.value, HEX);
    Serial.print("编码位数= ");
    Serial.println(results.bits);
  }
  delay(600);
}

楼主:
打开串口,查询情况如下截图
按顺序,分别是上、下、左、右、停止的键值,还有1-0的键值

楼主:
使用红外遥控和MX1508模块,控制二只电机正转2秒

实验开源图形编程(Mind+、编玩边学)

楼主:
使用红外遥控和MX1508模块,控制小车前后左右行驶

实验开源图形编程(Mind+、编玩边学)之三

楼主:


楼主:

简单测试小视频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AyMTkxNjI2MA==.html?spm=a2hzp.8253869.0.0

网友A:
做的蛮好的。买个4轴的玩具摄像头装上去,就齐活了。
不过还是喜欢传统的轮子,麦伦和欧轮这类需要平整地面,场地有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的蛮好的。买个4轴的玩具摄像头装上去,就齐活了。
不过还是喜欢传统的轮子,麦伦和欧轮这类需要平整地 ...

麦轮的控制花样更多一些

网友B:
你是怎么买到这种便宜零件的?旧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怎么买到这种便宜零件的?旧货?

上将老师好,大部分是二手的,在咸鱼上淘来的,做小实验能用就行了

楼主(2022-02-05):
新年快乐,谢谢老师的鼓励

网友C(2023-11-30):
电池1元?哪里买的

网友D(2024-08-21):
引用 网友E:
学习。
谢谢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