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CT 遥控器通道反向求助

楼主(2020-12-15):
        我用VBCT和neo 设置直升机,不知道在哪设置通道(副翼、升降、油门、螺距等通道)反向,找不到像futaba 遥控器那样的反向设置菜单。
        哪位有设置过的麻烦告诉下在哪设置,还是不能设置,谢谢了!

谢谢回复,已经解决了遥控器里摇杆插线两头红色和黄色线换个位置,中间黄线不动。图是vbc的,vcbt也一样都试过啦!

网友:
没有VBCT的飘过!

网友:
看说明书,或者用电脑向导走一遍。

网友:
一般是线插错了~~

网友:
好像没有,就那几个选择对了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