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D7E真不让人省心

楼主(2020-12-15):
伟力的机子是对上频爽飞了,但futaba四通微型接收机死活对不上,用

用X6能秒对

网友A:
据说需要偏频,你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据说需要偏频,你可以试试!!!!!

对,是要偏的,偏一下就对上了

楼主:
这两个参数都调过了还是不行,同样是sfhss的伟力X6控对频同一台直升机和独立小接收都是秒对,这D7E也可以秒对同一台直升机

楼主:
搞定了,得多试几次,-16偏频

网友B:
我就是对上了,反应也很慢。你的对上了,反应速度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就是对上了,反应也很慢。你的对上了,反应速度如何。

对上了反应正常,跟飞直机一样,不过我之前那台D7E像你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