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line伪神包入手开箱

楼主(2020-12-15):
玩穿越机也有一段时间了,之前一直是用相机包来装穿越机出去玩,但终归是为相机设计的,使用的时候不太方便,趁着双十二入手了一款穿越机专用背包。
目前市面上穿越机包也就是Betaflight、Torvol、Auline伪神这三款。因为网上评测不多,不知道具体哪款好,就从价格上来选吧,Torvol太贵,先pass了,不太喜欢Betaflight包的造型,最后入了Auline伪神包。这包的防护性比较好,但是也比较重,达到2450g,差不多是我两个相机包重。背着长途步行不太适合,还是要装车上,到了目的地再走个两三百米还能接受。

包外面绑带比较多,挂三架飞机没问题,不过我暂时只有一架5寸机,也可以把桨叶拆了,把5寸里放包里面,空间很大,没问题。

最上面一层可以放上我的大疆遥控器,很宽松。

包内空间大,我分为三层,第一层放大疆眼镜、雨衣和电池
第二层放大疆无人机、遥控器和无人机电池,还有insta360 oner运动相机。
第三层暂时空着,可以放一架没装桨叶的五寸机或涵道机进去。

下面说两个缺点,都在一个地方就是这个拉链上。第1点是在上方转角处,拉链拉起来很费劲,不太好拉。

第二点也是这个接链,全部拉开时,下方拉链应该再长一点,转一下到盖板底部就好了,现在直接这样拉到头,打开盖板,拉链处是扭着的,我怕时间久了或用力碰到,拉链会坏掉。我看了其它两款背包都没有这个问题。

这款包是三款包中价格最便宜的,整体感觉还可以,空间很大,常用的设备都能装进去,收取都很方便,就是拉链处没设计好,可能是第一次设计包吧,希望后期包型都改进这点。这是我个人的一点观点。

网友A:
799价格劝退,我选择用一半的价格买TARION-PB-01,这包特别能装大大小小的零件,上层不仅能放遥控器,还能同时放下大疆眼镜。最重要的是背负系统我特别满意,背身上很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A:
799价格劝退,我选择用一半的价格买TARION-PB-01,这包特别能装大大小小的零件,上层不仅能放遥控器,还能 ...

TARION-PB-01 只要350?Auline伪神包双十二便宜点,只要699

网友:
我平时出来飞用这包挂2架5寸、1架3寸涵道,遥控器、大疆眼镜、工具、充电器、电池、户外电包全都塞进去了,包侧面还挂了个挪客的折叠桌折叠椅,出门一个包就够了,还能解放双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TARION-PB-01 只要350?Auline伪神包双十二便宜点,只要699

400买的,全新的

网友:
买个拉杆箱。

网友:
塑料手提设备箱也不错,二三百也不贵

网友:
这个包真的是好 ,就是价钱 劝退了 ,还是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我还是 弄一个79元的相机包 完全解决。

网友:
飞机再背一个包?

网友:
还没买包

网友:
请问,这个是什么牌子、什么型号的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