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做架小弹射。之前一架大概30多年前了

楼主(2020-12-16):
做其它飞机时,板子上还有些空位,切了机翼和尾翼。又找到少时单纯的快乐。

手抛时,效果不错。但是弹射时,要翻跟头。平着弹,都是360度的大筋斗,几乎回到原点。还是要做一个弹性升降舵面。现在搞不清楚的是:弹性舵面在正常状态下应该是上翘吗?那需要机头略重吧?请教一下各位老前辈。多谢!

楼主:
找到了“简单的高难度”那贴,很多干货,基本明白了,谢谢。

网友A:
楼主可以试试在平尾后缘的上方粘一x3角形木条试试,平尾要调平。

网友:
这个帖子编辑后保存不能更新的吗?应该是在水平尾翼的下面安装x3角木的,大小要试飞时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试试在平尾后缘的上方粘一x3角形木条试试,平尾要调平。

好的,多谢您的指点

网友B:
机头部分是否太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头部分是否太长了?

就是有点长,重心在前缘1/3处。别人的弹射机,重心都在后缘前面一点。我这个手抛没问题,弹射还要调

楼主:
按以前前辈的帖子在平尾前加了一片结构,弹射不翻筋斗了。但爬升后改出时,掉高严重。现在也就能飞10-20秒。

网友C:
这飞机全重4.9克?一颗石子可以扔得很高,一片羽毛是扔不高的.整机重量要与整阻力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飞机全重4.9克?一颗石子可以扔得很高,一片羽毛是扔不高的.整机重量要与整阻力匹配.

明白了,谢谢您的指点

网友D:
平着弹射肯定要翻筋斗。弹射飞机的起飞速度远大于滑翔速度,即爬升时的机翼升力要远大于正常爬升的升力,飞机有非常大的抬头力矩。当弹射速度足够大时,飞机就翻筋斗,如果弹射速度不够大,则可能出现失速倒转,俯冲后重新爬升或直接坠地。如果适当调整弹力大小,可以让飞机做半个筋斗,在最高点改为倒飞,然后飞机自动滚转为正飞,正常滑翔降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平着弹射肯定要翻筋斗。弹射飞机的起飞速度远大于滑翔速度,即爬升时的机翼升力要远大于正常爬升的升力,飞 ...

谢谢您的指点。的确如此,平尾贴了2片纸胶带调节,似乎效果明显。基本还是10秒上下,还是准备重新做一架重一些的。

网友E:
做架翼展200的小弹射吧,翼型用Kfm-2,机身长290,机头长90.机身高15,厚3桐木片。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架翼展200的小弹射吧,翼型用Kfm-2,机身长290,机头长90.机身高15,厚3桐木片。

谢谢您的建议,已经做了几架。从左到右是制作顺序。还在试飞中,性能也是逐个提高。右侧那架最新做的。机翼中段是3mm桐木,外段是2mm轻木,重12克。综合性能最好。适应的角度和力度范围大。基本都可弹到10多米,甚至20多米。留空时间稳定在15秒以上。

网友D:
桐木机身,轻木机翼,吹塑板尾翼,重量4.75克,很轻松弹到20米高,留空1分钟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桐木机身,轻木机翼,吹塑板尾翼,重量4.75克,很轻松弹到20米高,留空1分钟左右。

你这个太强了

网友(2021-06-24):
引用 网友D:
桐木机身,轻木机翼,吹塑板尾翼,重量4.75克,很轻松弹到20米高,留空1分钟左右。

您这架太强啦!羡慕、嫉妒哦!

网友(2022-05-18):
这个机头太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