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M2排震自检指标

楼主(2020-12-17):
炸鸡后修复不知道震动是否达标可以根据以下状态确认。
首先此飞控有个机制在高油门切回低油门的时候陀螺仪会检测当前飞机是不是稳定,估计意图是检测是否还有打舵动作,没有的话才会降低到低油门。

方法是首先准备2档油门,50%和80%这样,50起飞悬停后,切80油门,如果尾巴左偏基本说明震动超标。
然后用80油门悬停稳定之后切回50油门,会有3种状态,
1立刻感受到转速变化降低,此状态飞机最佳,在此状态下50切80尾巴也是不会动的
2切50油门后延迟1到2秒感受到转速油门降低,此状态尚可,在此状态下50切80尾巴可能会轻微左偏
3切50油门后转速短时间无法下降,需要飞机有航线动作或者上下推动螺距之类之后才会有转速油门下降变化,此状态就已经影响锁尾状态,这个状态50切80油门尾巴估计也有25°左右左偏,不排震飞机大螺距锁尾基本很差。

网友A:
lz总结的好详细,事实上就算是新机,二挡切一档也是转速下的比较慢,不是立即掉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总结的好详细,事实上就算是新机,二挡切一档也是转速下的比较慢,不是立即掉转,

我经过炸鸡后现在高切低立马降速,尾巴稳如狗。你说的新机,你拿掉头罩再试,会有提升。总结此鸡头罩不要碰电池为佳。。

楼主:
然后就是楼上说的新机可能否不会切油门立刻减速也是因为新机可能有些地方没处理好。有3点,1,2个电机线如果捆太紧,会影响陀螺仪。我都自己重新捆了保持在飞控出线部位有多余硅胶线有个小弯

2,电池位置要自己想办法调整一下出线。总之一定不要带上头罩的时候头罩碰电池。有影响。

3接收机安置好。不要粘在陀螺仪上。我是跟主电机线捆一起了。

做好以上3点,在大奖动平衡良好2轴笔直的情况下,切油门立刻降速。飞行锁尾效果最好

网友:
我是听声音判断震动...

网友B:
刚刚入手朗宇的m2,对尾悬停时,尾巴慢慢向左漂移,求教大佬们,如何解决!

网友(2021-01-29):
引用 网友B:
刚刚入手朗宇的m2,对尾悬停时,尾巴慢慢向左漂移,求教大佬们,如何解决!

有结果了吗?

网友(2021-03-15):
这个现象与震动无关,通常是油门、螺距配合不好,悬停转速与螺距不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