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110对频问题

楼主(2020-12-17):
两台K110用原厂X6控都可以正常对频。用D10(加装4合一高频头,刷deviation5.0正式版固件)其中一台对频很顺利,不用做任何调整。另一台死活都对不了频。甚至把控刷成最新版本的deviation,可以在S-FHSS协议选项中对频率进行调整都没用。请教各位是怎么回事?有什么良方吗?

网友:
调整一下频偏

网友:
我的K123也是死活对不上,上次固定翼飞机接收机调整偏频对上了,但重启后又对不上了

楼主:
频偏正负都调整了七八十了还是卵用没有。而另一台根本不用调,秒对!邪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频偏正负都调整了七八十了还是卵用没有。而另一台根本不用调,秒对!邪门了!

多试几次可以的,我的是负16开始对上频,

网友A:
我的所有直机和固定翼飞机都对上了,现在努力pojieV933的混控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所有直机和固定翼飞机都对上了,现在努力pojieV933的混控设置

你用的是什么控?我用的是D10的控。原来deviation5.0正式版S-FHSS里面没有频偏调整,为此我还特意刷了deviation最新版本,有了频偏调整甚至还分了粗调和细调。我是飞机一直通电红灯不停的闪,我一边调整控的频偏数值,一边观察红灯,粗调、细调、正负都调了,红灯始终在闪。我不知道这个方法对不对?是不是调整一个数值要等一等或者是要重启一次机或是重启一次控?我发现红灯闪的时候,我只要一开x6的控,马上红灯就常亮,兰灯也同时亮了。另外,这个最新的deviation版本固件并不好用,舵机有延迟还抖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用的是什么控?我用的是D10的控。原来deviation5.0正式版S-FHSS里面没有频偏调整,为此我还特意刷了dev ...

我的D7E,5.0版本固件,k110先按对频键直到灯熄灭,然后控上一个数一下调偏频直到机上信号灯亮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D7E,5.0版本固件,k110先按对频键直到灯熄灭,然后控上一个数一下调偏频直到机上信号灯亮起来

好的,我再试试。谢谢!另外你能给我发一个D7E,5.0版本的固件吗?我还有一个D7E的控。 1392525389@qq.com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我再试试。谢谢!另外你能给我发一个D7E,5.0版本的固件吗?我还有一个D7E的控。

我自己从未刷过固件,都是买现成的,只是自己研究怎么设置各个机型而已,我现在是第三台D7E了,买盘锦老王的,相对贵了点,买二手的自己搞可能200多点搞定,我花了400多现在V933已经能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