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AL FLIGHT G7模拟器通道乱跳

楼主(2020-12-17):
如图,这张图是REAL FLIGHT G7 通道设置界面。我用的遥控器是FUTABA T14SG和黄金战士USB模拟器,经常在电脑上模拟特技练习。有时候这个界面的通道会乱七八糟地跳动,表现在直升机上就像抽筋。但大多数时候又正常,不会跳跃。跟下面的两个X选不选上没关系。实际上那只是采用或不采用软件混控。有哪位大神知道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我的第五通道一直跳

网友:
这都是遥控器与模拟器之间的联接线造成的,如插头座接触不良等问题。

网友A:
楼上正解!就是加密狗和音频线接触不好引起的,检查一下音频线,实在不行就换一套。

网友:
5通道和7通道调是开关分配问题

网友:
18sz怎么调啊     电机都启动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正解!就是加密狗和音频线接触不好引起的,检查一下音频线,实在不行就换一套。

那不是要换模拟器哦

网友(2021-02-03):
是狗疯了,三段式8通道固定为100就可以,设为中间50时,5和7通道会乱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