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轴十二旋翼,起飞重量80KG,结构上需要怎么设计,如何选择飞控。新人求助!!!

楼主(2020-12-17):
     本人学生一枚,目前老师让我设计一款六轴十二旋翼无人机,起飞重量80KG,且机身最大直径需要在2米左右,请问需要怎么选型,还有机架要怎么设计才能承受这样的重量。
    之前选了一套起飞重量50KG的配件,结果老师不满意,说让选80KG起飞重量的配件,机身大小限制在2米左右,本人实在选不出合适的配件,近日发现此论坛卧虎藏龙,特来请教。

楼主:
以下是本人选的动力方案,新人一枚,请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A:
起飞重量80kg,还是载荷重量80kg?前者较后者简单很多。

载荷有多重,是否包含在80kg内?

然后就是项目预算多少?预算多少关乎指标能否实现。

具体还需要其他指标,例如续航时间等,才能做方案设计。

LS这张照片里的方案可不怎么样。

网友:
肯定是指MTOW了

网友B:
起飞重量80KG,应是包含挂载?

网友C:
新人,直接上手80KG,你们老师没F吧?连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都没有,这不是作死么?

网友:
即使上手10KG,都够杀死你几回的了。先从100克玩起吧,现在的教育怎么的了?真是疯狂。

网友D:
问题是 挂载多少千克
粗算一下
起飞重量80kg 2/3油门悬停,螺旋桨最大静拉力120kg 单桨10kg
航模上的2212电机拉力大概1kg 力效5g/w 所以需要单桨2kw功率 总共24kw功率
2212电机大约60克 十倍就是600克
目标:选一个600克左右 能提供10kg拉力的无刷电机

网友E:
单臂80kg/6=13.33kg,单电机13.33kg/2=6.67kg,按照这个数据去选电机
你老是给你挖一坑知道不?飞行器不提续航,就跟没说一样。
既然是学校里搞,资金问题先别管,只管往好的配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起飞重量80kg,还是载荷重量80kg?前者较后者简单很多。

载荷有多重,是否包含在80kg内?

包含负载80KG,预算20W以内,负载大概得40KG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起飞重量80kg,还是载荷重量80kg?前者较后者简单很多。

载荷有多重,是否包含在80kg内?

不考虑续航,地面供电,室内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起飞重量80KG,应是包含挂载?

是的,包含挂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单臂80kg/6=13.33kg,单电机13.33kg/2=6.67kg,按照这个数据去选电机
你老是给你挖一坑知道不?飞行器不提 ...

不考虑续航,地面接线,室内用;还有我是按照共轴=1.6平铺,油门50%=起飞重量算的,这样是否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题是 挂载多少千克
粗算一下
起飞重量80kg 2/3油门悬停,螺旋桨最大静拉力120kg 单桨10kg

用不用考虑螺旋桨的尺寸。电机的拉力大小是否和螺旋桨尺寸相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人,直接上手80KG,你们老师没F吧?连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都没有,这不是作死么?

还循序渐进呢,以前都没接触过这玩意儿,老师接的项目,然后就开始让我们搞。

网友A:
室内?,很高的室内吗?
建议换方案,不要考虑用飞行器,目前的室内定位又难又烂又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室内?,很高的室内吗?
建议换方案,不要考虑用飞行器,目前的室内定位又难又烂又贵。

用光流定位可以吗?关键这方案也不是我说了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考虑续航,地面接线,室内用;还有我是按照共轴=1.6平铺,油门50%=起飞重量算的,这样是否合理?

系留?没有负载?从综合考虑单纯的50%起飞并不是特别科学。按理来说,外场有风情况下,慢速桨要保证悬停时有3200~3500的转速才具备较正常的稳定性我觉得几种可能,要么就是你们老师考考你的设计思路,要么就是给你下马威。根据经验除非是系留,室内使用这种机器本身的必要性并不高

网友:
实用意义不大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