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克] 基于纸模设计的041型机动礼花放射装置(卡尔臼炮)

楼主(2020-12-18):
继续折腾纸模,这次的计划是RC个卡尔臼炮,能开还能打的那种!手头上有份GPM的卡尔臼炮纸模电子版
本次工程将以此为蓝本,使用AutoCAD辅助设计,激光雕刻机和3D打印机辅助制造,希望能赶在春节前完工

楼主:
GPM的这套纸模以二战德国040设备二号机“夏娃”为蓝本,特征是八对负重轮
600mm口径,1:25比例,等效口径24,不过卡尔臼炮后期也有540mm更细长炮管的(041设备) ,等效21.6mm,手头上刚好有可以嵌套的外25内20和外20的PVC水管,于是决定整后期型的炮。
先从炮开始制作,不过做第一代车肯定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问题,反正也没想整太多细节,后边的一切设计将会以简约实用为主。
老办法,CAD描图,根据截面拉伸建模

不过谁来跟我解释一下现在这个炮身建模切换视觉样式就神秘消失而且也无法再编辑了是怎么回事?

楼主:
炮身用3D打印制造,在此吐槽一下用的这种单臂结构的打印机, 且不说这吹得有多稳,最大的问题竟是X和Y轴并不相互垂直,偏差至少有一度,这样打成对的零件时会发现对不上号。目前的将就办法是如果要打成对的对称的零件,另一半除了要镜像之外还要还要旋转90°,以应对这坑爹的非直角坐标系。

网友:
要精准还是搞个双z轴或者三角洲吧…整机没法调就很烦

楼主:
打印炮尾,目前搞的壁厚是2mm,填充率只有50%,和PVC炮管靠胶水和钉子固定,540口径的卡尔臼炮倍径是11.5,所以该裁多长的管子自己算算吧 尾孔应该开更大才对的 打印悬空部分效果不是一般的差
炮闩

楼主:
卡尔臼炮的炮 弹图 看得出重弹的弹底就是药室。反正先打印几个试验品看看,弹身就用外径20mm的PVC管

弹 头还得上车床打磨过一遍才光滑

点火计划采用电 火柴

楼主:
炮身非常巨大,实际是分成上下两部分组合而成的,不过依然打印了很久的时间,这回填充率降低到30% 不过由于画图失误导致耳轴偏差了4mm并且尺寸错误,导致一系列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包括耳轴轴承的选择,以及俯仰扇齿的位置

楼主:
反后坐装置暂时全用M4长螺杆加普通弹簧,因为等于是有六组弹簧,每组弹簧的力度还不能太强

楼主:
炮架,采用纸板-木材-打印件复合结构,未来将渗透环氧树脂强化,当下还没彻底完成 耳轴固定

俯仰齿轮之间要配合好
由于后面这个“箱子”的存在,使得卡尔臼炮只能以大角度抛射,否则后坐的时候就会撞到自己

楼主:
车身驱动电机用的是之前搞A7V时候被淘汰下来的这种蜗杆减速电机 之所以淘汰就是因为转速过慢,才20rpm/12V,不过卡尔本身就行动龟速,极速才10KM/h,换算下来应该一秒钟也能爬一分米,不过这个电机看来是打死也到不了这个速了。

电机本来想横置,但是发现会和扭杆干涉,只好改成纵置,但是电机会露出车体外,不过这里位置有散热风扇和驾驶席可以做遮挡。

不管横置还是纵置这个动力输出轴都无法还原实车的实际主动轮轴的位置,除非改成齿轮传动,在此姑且将就。

楼主:
悬挂也是扭杆,但我没用钢丝做扭杆,而是把之前做四号坦歼悬挂剩余的发条弹簧钢片弄成扭杆, 也就是片状扭杆
片状的一大好处就是方便固定,不论是摇臂端还是车体固定端,不会出现滑轴现象,需要穿过圆轴孔的地方就用这种D形ABS棒补成圆截面

楼主:
车体按照纸模原设计,侧面用的1.5mm板材,隔框用的1mm,不过在描绘隔框的时候居然忘了在上面预留电线的过孔

板材弯曲在激光雕刻机下出来的成品也发生了轻微变形,只有后期边施力矫正边刷环氧树脂定型了。不过随着零碎往上面越添越多,树脂的涂刷工作会愈发麻烦。

楼主:
原车的摇臂支座和摇臂造型比较复杂,这里进行了大量简化
支座打印出来还需用3.175的钻头扩孔,让3mm的摇臂轴可以轻松旋转

每组车轮有两个摇臂,靠近车体的那个开了个狭缝,就是让扭杆片能稳定插入防止发生相对转动。摇臂轴的车体端也得用电磨切个缝。

楼主:
轮胎胶圈用TPU打印,轮毂木板叠加,每个轮两颗轴承

楼主:
托带轮,木片制造,金属轴套,M2长螺丝做轴

网友:
CAD的三维模块操作起来很麻烦的,反人类的地方很多,建议早点换软件

楼主:
车体侧面这个梁直接搞简化一体式设计,它承担着托带轮与诱导轮轴的定位,以及路轮摇臂限位的作用

楼主:
打印诱导轮,嵌两颗轴承
中间层和摇臂都是木头

简单易行的履带张紧装置

楼主:
履带考察了半天最终选择1:35的三信锌合金KV履带,因为其形制和宽度是相对最能满足需求的
不过一套履带总长度都不够满足单侧需求,还差个六七节的样子,反正最终一共买了三盒才够这辆车霍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