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taflight gps 燈不亮

楼主(2020-12-18):
Betaflight gps 燈不亮

螢幕擷取畫面 2020-12-18

螢幕擷取畫面 2020-12-18

螢幕擷取畫面 2020-12-18

网友:
引用 网友A:
BF支持GPS么????????

这都快2021了,当然支持了

网友B:
有些飞控需要上电才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些飞控需要上电才亮

如果把飛控刷inav 最新版本就會亮. 如果降低 也是不會亮

网友:
自动波特率打开,飞控加电再试,用的GPS要是飞控支持的型号,打开的端口要对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