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飞平板天线VS大疆原厂天线,对比测试

楼主(2020-12-18):
翼飞平板天线VS大疆原厂天线对比测试。
用的机型是翼飞Nazgul5 HD,配的是vista天空端,原厂双天线天空端的表现应该会更好。
飞机上没有装gps,用的是一个比较简单的记录方法,在起始点用高德地图保存地点,走到终点再保存一个地点,然后再计算两个点之间的距离,距离数据可能会有误差。在封闭施工的路段测试的,比较安全。

【无遮挡测试】两者表现差不多,在飞到1.62公里左右,信号都还有三格,没装gps怕失联找不到飞机就返航了。返航时出现死亡掉头,两者的图传信号都亮红灯,但原厂的遥控信号还是满格,翼飞天线下的遥控信号也亮红灯了,不知道是vista单天线的原因还是什么。这里原厂还是好一点。

【有遮挡测试】视频2分13秒处开始,飞机是在低于地面的沟道里飞行,看不到飞机,飞机和我之间还隔了一辆汽车,信号之间是有遮挡的。飞到370米左右,原厂天线图传信号变红灯,翼飞天线图传信号到520米左右才亮红灯。信号穿透中翼飞平板天线还是强很多。

总结一下,翼飞这平板天线近距离飞比原厂要好不少,而且天线短,可以直接装到原厂的眼镜袋里,原厂天线每次用都要重新拆装比较麻烦。网上也看了其它人的评测,信号没枫叶的好,不过这个颜值高些,也方便点。各有各的好吧。

网友:
实际我们测试的 这个平板天线基本也就比原装天线多一格信号

网友:
我们测试的步骤如下:
两台机器 两个眼镜

网友:
天空段+棒子天线 + 眼镜原厂天线 称为套装A
天空段+原厂天线 + 眼镜平板天线 称为套装B

人坐车行驶,当到达一个下坡的时候  A少一格信号,B无信号,手持眼镜往回走到B有一格信号的地方 A慢信号 B一格信号  这时把B的平板天线换为原厂天线 B还是一格信号

然后把天空段都换位棒子天线 在相同位置测试 眼镜端 平板天线 比原装天线多一格信号

所以真的想增加距离的话 最经济的做法是把天空段天线换为棒子天线 成本大概10几块  如果追求极限 眼镜端可以换为平板天线 价格三五百不等

网友A:
翼飞的壳不错,天线就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翼飞的壳不错,天线就算了

你这枫叶天线装了打印件,好像又好看一点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