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host 4 直驱 手工制作 开工!

楼主(2020-12-18):
先来欣赏一下Ghost 4 直驱

有兴趣朋友去网站https://www.anduril.com/ghost

        自从看了Ghost 4 这直驱一下被他的设计吸引了,直机原来还可以这样搞,这个Ghost 4的部分结构太帅了!扒了几天论坛,看到几个大佬做过直驱,有成功案例,决定自己也搞台玩玩。

     论坛已经有大佬对Ghost 4 进行了全面专业分析并开始制作了,我就不在多说,感谢大佬带路,紧跟大佬脚步开始我的计划!

     部分零件将使用目前现成的,仿制一台接近Ghost 4的直升机,劲量低成本,尽可能提高续航时间,实现快速拆装。

  1.载重1.5KG左右,续航时间初步计划40分钟到1小时。

  2.机体可以快速拆装,有外场作业能力。

  3.主旋翼和尾旋翼都采用电机直驱。

  4.电池必须快拆。

  5.机身采用航空铝和碳纤结合方案,尽量减轻重量,旋翼头部分用现成零件。

  6.和Ghost 4一样采用模块化负载,云台部分将采用大疆的快速拆装方案,多模块快速更换,带投放器。

  7.搭载开源飞控实现自主航迹飞行。

  8.搭载远距离高清图传系统。

  9.机身制作采用纯手工

       由于是业余时间做整个制作周期比较长,计划半年以上时间,将分为四大步骤。

  一、机身结构加工制作,完成后组装试飞采用普通航模直机陀螺仪调试稳定,测试飞行时间。

  二、上开源飞控开始调试,测试航线航迹飞行,搭载普通摄像头和模拟图传实现图像传输。

  三、制作云台及挂载吊舱,初步计划有可见光、变焦、红外热成像。

  四、高清图传方案,低成本考虑用树莓派方案。

          附加、后续可能搭载RTK模块。

后续将不定期更新!

    图纸纸质 1:1 先画出需要制作的零件,再导入毛配上进行加工。

机身主板采用整体加工,一整条长度660MM宽度70mm的7075航空铝,采用镂空减重。其他零件都将围绕主板设计。

网友:
图纸都是手工,那真是够手工了的

网友:
21世纪了,还用手工,并不能省钱,而且降低了精度,学学制图加工顶多也就一个月,再开工不迟

网友A:
飞控怎么处理?pix?

楼主:
21世纪了,还用手工,并不能省钱,而且降低了精度,学学制图加工顶多也就一个月,再开工不迟

  主要是自己没设备,又不着急,慢慢来,就当练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控怎么处理?pix?

是的,论坛一直都有大佬用PIX飞直机挺好的。

网友B:
机身一整块铝板,我觉得不太好,万一炸鸡炸到铝板,整块铝板报废,划不来。分开几段是否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身一整块铝板,我觉得不太好,万一炸鸡炸到铝板,整块铝板报废,划不来。分开几段是否更好。

是的,也考虑到了,多块拼接要保证强度重量会增加,也是为了减轻重量,这块铝板是在中心,上下都有加强一般损伤不到,万一炸机损伤了到时切割分开。

楼主:
        工具基本就这些,锉刀、钢丝锯、还有我家82年的老板凳,唯一的电动工具只是这台钻。

     机身侧面图纸   基本和Ghost4一样,不同的是采用航空铝做结构外面碳纤做“蒙皮”,看上去就是全碳纤的。

    尾巴采用三层碳纤结合,中心3MM厚的碳纤做镂空主结构,两边可用1MM的做盖板进一步加强。

    机身上部快拆模块部分零件。

舵机支架和固定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论坛一直都有大佬用PIX飞直机挺好的。

快做,搞个教程,我马上跟上

网友:
这机子看着有点像那种瘦瘦的足蜻蜓。的确够简洁,又有点像运输型的直升机。

网友:
赞一个,紧跟大佬脚步

楼主:
      机身最大的一块零件开始加工。

      画图到毛培,用台钻打孔,再用钢丝锯锯通,最后锉刀修正。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机身最大的一块零件开始加工。

   这个工作量有点嗨皮啊.....
  我机加工都觉得工作量挺大....
  电机部分做直驱的话可以参考我那个A20的,底座的STEP文件可以分享给你,实测830mm桨正常飞行。固定孔位稍微有点薄弱,使用的M3的,按照我的计算M3的螺丝强度也完全够用,需要的话可以站内Q我滴滴我什么的我给你发图纸、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工作量有点嗨皮啊.....
  我机加工都觉得工作量挺大....
  电机部分做直驱的话可以参考我那个A2 ...

    感谢大佬关注,工作量是相当嗨皮、、
    下来一共不到20种零件,就是有的零件数量多,刚开始慢点后面熟练了就快很多。
    电机我现在手里有个大疆植保机电机(类似M12),还没搞电机呢。3MM螺丝是有点薄弱4MM可以 。

网友:
等你成功了,我定制一架啊

网友:
等你成功了,我定制一架哦

网友D:
对于这样的行为必须鼓励点赞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于这样的行为必须鼓励点赞

感谢,感谢!

网友:
直接动手不啰嗦,支持lz

楼主:
       机身最大的一块零件制作完成,加强碳板也到了。

            这块零件加工断断续续用了一周时间。

    建QQ群 感兴趣的加群讨论:980819357 QQ群

网友E:
虽然个人觉得CNC效率会高很多,省时省力。
但是楼主这个动手能力和手工精细程度绝对要给个赞。

楼主:
引用 网友E:
虽然个人觉得CNC效率会高很多,省时省力。
但是楼主这个动手能力和手工精细程度绝对要给个赞。

感谢,

楼主:
  继续加工零件。
  打孔

打磨

攻丝

中间打了减重孔

舵机线也可以走里面

  中心板下加强零件

  打孔

  距通

  打磨成型

  舵机安装座制作

  完成

网友:
久违了,又见动手贴。支持支持

网友F:
唱点反调啊。
个人觉得没有必要把大把时间浪费在零件加工上,特别是手工制作,这个只是整个项目里最没有技术含量的部分。学习CAD软件如Cero/Solidworks是必要的,设计文件直接外协CNC加工,时间上和金钱上能节省不少。
不要强调低成本,这种项目就没有低成本,哈哈。
在没有任何参数、计算的前提下,先不要急着提技术指标。理论知识的学习,各个子系统参数的获取和计算是非常重要的。
在我看来,Ghost4几个亮点在于新颖的结构(人人都是外观控,特别是现在这个级别直升机千篇一律的结构)、灵活的payload(这个机器是用来干活的)、较长的滞空时间、强大的边缘计算能力(搭载了Lattice的AI平台),以上几点除了结构可见,其他非个人能力和资源可以做到。

以上都是以真正做成这个项目为前提给你的建议,如果追求的是享受整个过程,那剩下的只有鼓励,enjoy it!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论坛一直都有大佬用PIX飞直机挺好的。

这个很需要耐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唱点反调啊。
个人觉得没有必要把大把时间浪费在零件加工上,特别是手工制作,这个只是整个项目里最没有技 ...

     非常 感谢!因为只是个人单纯的喜欢这个设计,处于个人爱好,不大批量成产,自己拿来玩玩,分析后觉得机身部分自己可以搞定所以才自己动手做。
      省钱根本不是目的,要省钱最好的方法就是不做,CNC加工因为前期很多不确定性一次肯定不行,都是在边做边修改。只是自己娱乐所以基本功能有一部分就行,根本没考虑什么强大的边缘计算能力。你说的对,这些也是个人没法做到的。
      个人还是注重体验DYI的过程,画图找人加工回来在组装调试,失去了很多乐趣。自己制作是很耗时间,都是抽空搞,所以会很慢,耐心是必须有的。
      自己玩直机,个人认为问题不大,只要前期机身制作上没问题,飞行没问题,后面其他设备的安装、配合、调试,都不是事。再者这些都有成熟案例可以借鉴,必定只要实现基本功能就行,全功能就不考虑了。

网友G:
手工图发给我,我可以给你做成CAD的,nx的也行,就我用的还不太熟悉

楼主:
引用 网友G:
手工图发给我,我可以给你做成CAD的,nx的也行,就我用的还不太熟悉

感谢,现在还不是最终版,边做边改呢,等定型了最终确定了,有喜欢的朋友自己想做我会出最终版图纸。

网友:
漂亮,希望早日见到成品,加油!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现在还不是最终版,边做边改呢,等定型了最终确定了,有喜欢的朋友自己想做我会出最终版图纸。

大佬就等你的图纸入坑了,加油,期待早日起飞

网友:
手艺不错,自己自娱自乐,怎么开心怎么来。

网友H:
这是打算做多少级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是打算做多少级的 ?

800级的,用830桨

网友:
载重量应该不错

楼主:
最近飞机没有进展,晚上保养一下舵机

齿轮油都变质了

清晰干净重新上油

焊接处有断线,线也有破皮,直接换线

换60芯舵机线,自己做杜邦头

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