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材料

楼主(2020-12-19):
这种橡筋飞机的机翼是什么材料?想

买一批,不知道名字。请教一下。

楼主:
既有一定刚性,又柔软,有一定可塑性。
来自微站

网友A:
网上可找到单层高密度吹塑纸,一般有1.2mm即可用,要强度大的选2mm足够.

网友:
我儿子学校手工课做的也是这个橡皮筋飞机,还挺好玩的。

网友B:
单层高密度吹塑纸做的小飞机,3.1克重,配0.5克1×1国产橡筋。可以室内飞行,也可以室外微风天飞行。飞机是自己设计制作的,用于在教室里上课做示范,普通教室里可以飞2、3圈,时间大约25秒左右。在室内运动场里可以飞1分多钟,高度可以飞到8米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层高密度吹塑纸做的小飞机,3.1克重,配0.5克1×1国产橡筋。可以室内飞行,也可以室外微风天飞行。飞机 ...

已买到,性能很好。感谢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可找到单层高密度吹塑纸,一般有1.2mm即可用,要强度大的选2mm足够.

感谢,已买到,性能不错
来自微站

网友:
这种材料,叫D板,是一种闭孔聚苯乙烯泡沫塑料,强度高于普通聚苯乙烯泡沫塑料。材料如果有局部轻微折痕,用热水烫,能一定程度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