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奇727改装记

楼主(2020-12-19):
前段时间入手一台环奇727空车架。

这车和slash相似度极高,轴距324,轮径110,接合器12mm,轮轴4mm。主减速齿轮0.8模,54齿。底盘为塑料底,有很多的加强筋。底盘设计很有特点,有意抬高底盘,这导致舵机摆臂和舵机拉杆都是露在底部的。传动轴方面,四根左右半轴为塑料轴CVD,可升级金属。中央轴为铝合金轴。个人认为全车CVD也是本车架最大的亮点。整车空间利用率较好,主减速齿和后差速器基本融为一体了。电池仓够空间优秀,长170左右,宽度50,高度30,放一块3S/5500mah的电池绰绰有余。

说三点个人认为的缺点。
1、电机座的固定方式并不是很牢固,电机座直接与塑料的齿轮箱连接,时间长了塑料件会发生蠕变,影响连接强度,电机有跑飞的风险。
2、减震弹簧减配太严重了,连调整螺母都没有,只有几个插口垫,而且弹簧的螺距小、弹性系数小,悬挂不仅软,还没办法调硬!稍微改装一下车辆,悬挂就快被压到底了。
3、整个转向机构的各个关节比较紧,这样的设计初衷是为了让虚位更小,但这容易导致轮胎无法自动回正。

根据商家的描述,环奇727已经停产了,雷魔是继任者,两者有90%的零件是可以互通的。我买的应该是库存的727,比较便宜,再加上当时“双十一”优惠,这个空车架才370元,还包邮。

电子设备都是用我手头现成的设备:
surpass 4276(2200KV)
好盈RTR版150A双向电调
JX6221舵机(20KG)
天地飞接收(飞机用)

安装设备的过程中,除了电机,其他设备安装非常顺利。车架貌似最大只支持36系列电机,但我把电机座略作改装,强加了surpass 4276电机。

由于动力比较强大,为了不浪费动力,电机齿选择了较大的21T,最终整车减速比达到了相当低的8.2。再加上大外径轮胎,极速不低。使用3S电池理论极速82km/h,实际在60km/h左右。4S、6S电池更快。

~~~接下来是重点,魔改开始~~~

1、全车更换金属CVD。我买的金属CVD好像是什么第三代,轮轴螺纹是M5的,原车是M4的,强度上提高了一个级别。不要小看这1mm差距,抗拉力上M5是要比M4高出50%以上的(抗拉力大约和螺纹外径的平方成正比)。这款CVD还有一点做得比较好,就是顶丝的防松做得不错,拧紧的时候不是突然就拧不动了,而是很早就开始逐渐变得越来越紧,这样永远也不会松。

2、更换大轮胎,轮胎外径128mm,这是12mm接合器轮胎的最大外径尺寸。更换轮胎后离地间隙增加,提升了通过性。四只大轮胎造成增重约500克,这也是它最大的缺点。轮胎越重、尺寸越大,对万向节的摧残越大,正好借此机会测试一下CVD的耐久性。

3、增加一个铝制二楼板,二楼板是由3mm铝板折弯做成的槽型铝,刚度优秀,长度基本贯穿整车。增加这个二楼板有两个原因,一是增加车架刚度,二是相当于一个“电池仓”,可以额外装一块电池。由于原电池仓只能装3S电池,所以我只能再增加一个电池位置,两块电池串联以便达到4S或6S电池的效果。缺点就是增重。

4、增加减震弹簧的弹性系数。由于前面的一系列改装,整备质量已超过4KG,原减震弹簧已经难以支撑起整车的重量了。原弹簧线径为1.5mm,我更换了2mm线径的弹簧。弹性系数提高了一倍以上(弹性系数和线径的立方成正比)。

5、车壳加高约30mm。由于更换了大轮胎,轮胎必然和车壳刮擦。加高之后,轮眉和轮胎之间巨大的间隙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野性十足。

改装完毕图:

楼主:
既有大脚车的霸气,又不缺短卡的帅气

网友:
其实呢…他就是死老鼠…
<

网友:
的仿制版本
<

网友A:
我也是双十一入的,3650加60电调的低配。加了摄像头和图传,和孩子一块玩,2s电,不上3s,要不就要开始修车了。
<

网友B:
727 2s爽玩 3s悠着点 4s必修
<

网友C:
一样用飞机控玩车,还是抢控香
<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样用飞机控玩车,还是抢控香

我用的天地飞X4枪控,但是接收机是飞机专用的7通道接收机,型号忘了。我发现飞机用的接受机接受距离是真远,不仅远,还更便宜!X4原配接受机100元,最远只能二三百米。飞机用的那款接受机,才80元,五六百米都没事,装上图传才能玩,否则看不见。对此我十分不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727 2s爽玩 3s悠着点 4s必修

4S打底,不修不舒服斯基
我个人十分喜欢修车,车坏了才知道哪里薄弱,然后用更厚实的零件,现在3D打印也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双十一入的,3650加60电调的低配。加了摄像头和图传,和孩子一块玩,2s电,不上3s,要不就要开始修车 ...

有缘,朋友。

最近我也有上图传的打算呢,然后在体育场跑圈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缘,朋友。

最近我也有上图传的打算呢,然后在体育场跑圈

我用的穿越机替换下来的200mw的图传,功率有点小,而且车位置低遮挡挺厉害,怕翻车把天线藏起来了,效果不是很好。
<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天地飞X4枪控,但是接收机是飞机专用的7通道接收机,型号忘了。我发现飞机用的接受机接受距离是真 ...

用飞机的双天线,确实从来不用担心失控,估计车用接收机响应速度更快吧,我是喜欢田宫的各种车架又舍不得花钱买新控才用的
<

网友:
我也有辆727,也打算改改!

网友D:
是咸鱼 那一家买的吧

网友(2021-02-23):
你们玩的真保守,我2S基本出去一次必修。还不是全油门。修怕了。所以又买了台有刷的。无刷玩坏了有刷接着玩。有刷玩不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咸鱼 那一家买的吧

淘宝买的。不知道他家在闲鱼有没有店

网友E(2021-06-23):
摆臂扛不住
<

楼主:
引用 网友E:
摆臂扛不住

这车确实太一般了。没几天波箱输出轴干断了
<

网友:
你动力太大,这车扛不住,我的换了全车刚的cvd电机3660基本就是坏摆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