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H轴飞控调参有什么不同吗?

楼主(2020-12-20):
利用纸模图纸改装的阿斯拉达完全体,在延迟了一个多月时间后总算制作完成。这次属实给难住了,两天反复测试,请教了各界大佬,垂起飞行依然有很大问题,还有水平方向的函道推进与多旋翼混控不知道飞控反应会不会有问题
飞控是f4,现在问题是起飞后有严重的颤抖,并且打航向会抽抖,转向总是有点偏移重心点

楼主:
目前我们航模队穿越机几位大佬的建议是关掉加速计,但后来航向偏移抖动的问题依然没办法解决。

楼主:
还原动漫原作的方法,是车体在过弯时启动垂直动力装置实现“凌空漂移”,过弯后立刻降落改出。也就是说飞行期间会有持续向前的水平推力(车体尾部装有双函道动力),对于常规的模式据说会有影响,这个该怎么好解决?

调参方面小白,忘各位老师能给出点建议,万分感谢

网友:
膜拜大佬

网友:
膜拜大神

网友:
小时候的dream car,可以多放几张细节图欣赏一下吗

网友:
等一下…这是台穿越机?还是创垂直起降固定翼

网友(2021-02-04):
最好能介绍下你用的动力,布局,你是如何做联动的,还有就是你想实现的效果是啥、才能给你解答问题,现在对你的“飞机”完全不了解没法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