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r2008sb接收机的SB模式问题

楼主(2020-12-20):
又来请教大佬们问题了
有关futaba r2008sb接收机sb模式
说明书找了一圈没有找见
如果哪位大佬有麻烦给我发一份,谢谢
yj529@outlook.com
具体问题如下:
接收机8/B通道和下面横着的sbus通道具体区别是什么呢?
最近在用这个接收机sbus模式,但是插在8/B模式没有作用
平时在用7008sb,所有根本就没有试2008sb的横着的sbus插口
无意中插到横着的sbus插口后问题解决了
度娘了很多2008的的问题,说明书找不到,几乎没有关于2008sb接收的帖子
故来请教,谢谢各位

网友A:
2008sb 的sbus模式有失控风险  这个群里讨论过这个问题
建议上 frsky 的 tfr4sb,体积小,而且稳定性非常好;
咸鱼上才150元左右,非常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08sb 的sbus模式有失控风险  这个群里讨论过这个问题
建议上 frsky 的 tfr4sb,体积小,而且稳定性非常 ...

这个是4通吗?不够用哎…要用8通,方圆10米内,应该可以吧?
请教一下还有哪些可以兼容的接收机呀,8通及以上的,谢谢

网友B:
2008上面不是写了吗?横着的那个是sbus插口。7008接收机之所以可以插8/b这个接口是因为7008有四个模式,它本身是双sbus接收机,横着的那个插口是sbus2,请注意观察。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是4通吗?不够用哎…要用8通,方圆10米内,应该可以吧?
请教一下还有哪些可以兼容的接收机呀,8通及 ...

tfr4sb用sbus 我玩直机7通没问题  我觉得sbus协议的情况下,多少个通道取决于你的控;frsky 是fasst协议,安全稳定;2008是最低端的fhss协议;
兼容接收机,只推荐frsky的,别家的没用过;

不过你现在手上有2008,那就先用吧;但是fhss协议和2008的sbus模式,最好不要用在高价值飞机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tfr4sb用sbus 我玩直机7通没问题  我觉得sbus协议的情况下,多少个通道取决于你的控;frsky 是fasst协议 ...

好的,十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08上面不是写了吗?横着的那个是sbus插口。7008接收机之所以可以插8/b这个接口是因为7008有四个模式,它 ...

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