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新买的210v车床做个底座

楼主(2020-12-20):
给老婆做了很多思想工作终于同意让我在那3平米小阳台安置一台小车床,考虑到空间我选择了徽盛WM210V。阳台兼顾办公没有多余桌子放车床得重新做个底座,买之前先咨询了徽盛客服,要了车床的尺寸以及底座螺栓开口尺寸,我打算用40铝型材DIY一个柜子。

整个结构应该比较结实,脚轮选用可调地脚的福马轮方便移动

某宝上打孔攻丝比较贵,直接让卖家下料回来自己打孔攻螺纹,这一根根攻丝攻到手都起水泡了,这钱该花还得花。

没有台钻,只能用这种简易的工具

我没有选择角码连接,而是用这种螺丝扣件连接相对便宜,就是需要在型材上额外打孔

试装了一下,相当完美。接下来做木板,直接用车床的包装箱加上单位垃圾堆捡了几块,厚度9mm左右,刚好可以卡到型材的槽内

因为要放东西,所以最底下的板用的是18mm厚的免漆生态板,由小区垃圾堆无偿提供。

这曲线锯精度一般,这几个缺口前前后后修了N次勉强能卡到框里

底柜大致雏形就是这样了,中途木板不够了几块封板还没做,边上是自己DIY的旋风集尘器

最终成果展示,木箱板材比较次将就用吧,内部杂物较多就不展示了,下次有空再加一层隔板增加收纳空间

网友A:
架子可以哦, 这门妈, 太寒碜了,可以搞点工程塑料板做门板,

网友A:
顺便问楼主个问题, 这小车床, 卡盘爪子端面到顶尖距离(尾座移动到最右)多少?

网友B:
问个问题,震动怎么样?还有移动的时候铝型材是否会变形。。。

网友:
我是打算给250车床,还有25lv弄个这种架子,虽然阳台能宽敞的,但是还是弄个这个感觉比较好,挪动起来方便,不用的话就挪到一边。

网友:
这架子最大能承受多少公斤?我有个仪表车240公斤,想照你这样做个架子!

网友C:
我有个仪表车240公斤,不知道按照你这个架子做一个能承受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架子可以哦, 这门妈, 太寒碜了,可以搞点工程塑料板做门板,

本来就是废物利用,不想再花钱做板子了,丑是丑了点凑合着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个问题,震动怎么样?还有移动的时候铝型材是否会变形。。。

震动还好,车床与底座都是螺栓固定一起的,整个架子型材之间都是螺丝锁紧跟角码连接没什么区别,推动起来也不会晃动,保险一点螺丝上螺丝胶防松,时间久了多少会有松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个仪表车240公斤,不知道按照你这个架子做一个能承受住吗?

这么重建议还是钢管焊接的一体架子,我之所以用铝型材是考虑后续搬家方便可以拆卸,而且本身车床也比较轻,毕竟整个架子是螺栓连接一起的,部分螺栓承受的是剪切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重建议还是钢管焊接的一体架子,我之所以用铝型材是考虑后续搬家方便可以拆卸,而且本身车床也比较轻 ...

好的,感谢回答!

网友D:
我刚喷漆的底柜

网友:
这个会不会头重脚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顺便问楼主个问题, 这小车床, 卡盘爪子端面到顶尖距离(尾座移动到最右)多少?

330mm左右,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刚喷漆的底柜

羡慕能玩大床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羡慕能玩大床子

小床,小床,cjm250

网友:
不知道,cjm250这种级别的车床能不能放这上面,不打算去外面弄架子,挪动实在是费劲啊。直接上8080铝型材?

网友:
浪费架子钱  这个架子配定制门多漂亮

网友:
我称过75公斤左右。做一些小零件还是挺好的。一直没固定,放在平台上这个厂的是wm210没啥震动。声音特别小。

网友(2021-06-03):
楼主 的木工水平不错,我做的支架用角码,成本高,而且不是很美观。我感觉还稳,不会晃动。我也是210车床,杂牌的。

网友E:
简单实用

网友F(2021-07-14):
同款威克士,这待遇花多少家务活换的

网友G:
铝型材的做出来就是漂亮 不过承重还是个软肋
我都是自己用方钢焊

网友H(2021-11-27):
车床颜色真漂亮,是改了色的吧

网友I(2022-07-02):
引用 网友D:
我刚喷漆的底柜
你这个牛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