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飞机斜着飞?

楼主(2020-12-20):
跟机头成45度的角度飞,我见飞机的舵面,
电机
安装都没问题
难道是风?

网友A:
没风的时候再试试,排除一下。如果没风也这样,就是机体变形了

网友B:
大风中侧风飞行便是这种状态
若无情况也是这样,检查一下机翼是否扭转.

网友C:
大风中侧风飞行便是这种状态

网友D:
把飞机向来风的方向倾斜一点就不会斜着飞了

网友E:
我有架飞机曾经也是斜着飞,后来调好了。
是因为拉力角不正确过于偏右,在天上强行用舵面修正造成的。
不过你这个45度斜角也实在有些夸张。
来自微站

楼主:
应该是风的影响,今天风不大,上天后感觉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