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3D打印Bf109设备安装问题

楼主(2020-12-20):
有没有那位组装过这款飞机的,请教一下,机身粘起来后,电子设备怎么放进去呢?没有可以活动的部分,电池也不方便拆卸充电。谢谢!

网友A:
有的地方需要抠掉的,你下载图纸的地方应该有说明。可以用烙铁绑个刀片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地方需要抠掉的,你下载图纸的地方应该有说明。可以用烙铁绑个刀片切

好的,谢谢!找到视频了

网友(2021-07-01):
哪里下的图纸,里面轻木骨架?
来自微站

网友B:
楼主你好,请问一下,这些打印件都用什么材料打印的,还有用什么胶水粘接呀?谢谢

网友(2021-11-16):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请问一下,这些打印件都用什么材料打印的,还有用什么胶水粘接呀?谢谢

pla或者发泡pla都行,胶水用乐泰460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