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悟空 _ 老控新窝

楼主(2020-12-20):
前段时间收了一台成色不错的JR DSX9

作为十多年的Futaba粉丝

依然很是喜欢

我的14SG以后有伴儿了

双12的时候淘了个箱子

让他俩能安置在一起

可以自行安排分区的格子海绵一共三层,上面两层安置遥控器,最下面一层在遥控器的下方开辟了一小块地方,用来放置背带和魔术头巾(下图),这些都是飞场必备的,因为面积小,不会影响遥控器的减震

JR和地平线的接收机通用,代用接收机更是便宜且可靠,这是Futaba不能比的(前后买了十几个的睿思凯Futaba代用接收机都要一百五左右,用在穿越机上的sbus代用接收机不仅不便宜还容易失控,最后气的我把原装的7008安上了)

以后这俩控取长补短,配合使用

[ END ]

网友A:
用了10多年的JR,屯了两个dsx9控,可惜以后再也没有了。不知道这两个控能用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了10多年的JR,屯了两个dsx9控,可惜以后再也没有了。不知道这两个控能用多久。

按照JR以往的品质,再用10年没问题

网友B:
就是制式有点老了DSM2的,我的也快10年了,现在收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制式有点老了DSM2的,我的也快10年了,现在收藏了

DSM2制式,丢失信号再瞬间恢复,接收机是不要过几秒才能恢复通信

网友C:
用了10年dsx7,又屯了一个几乎全新的dsx7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制式有点老了DSM2的,我的也快10年了,现在收藏了

是DSM2的,不太了解这个制式,和Futaba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了10年dsx7,又屯了一个几乎全新的dsx7

感觉JR的控做的都很有质感

网友D:
还是这个箱子好

网友E:
楼主,我还在用9X2,PCM的高频头换了个地平线的DSM高频头。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这个箱子好

这个箱子挺结实,不会像铝合金箱子一样容易磕碰出坑甚至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我还在用9X2,PCM的高频头换了个地平线的DSM高频头。

我不太懂高频头这块,JR的设计感和手感是最吸引我的,就收了一个

网友:
和楼主一样,我一直是福特巴的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