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弹射模型高速弹出时有明显低头作用 ---- 徐志满

楼主(2020-12-21):
       水平尾翼后缘加一根三角木条,高速弹出时有明显低头作用,正常滑翔时几乎沒有低头作用,用2X2木条剖成45度直角三角形截面贴上,飞机滑翔调好后再贴上,可先在平尾后缘下表面左右各贴10mm长弹,若弹出后低头过度可切短小木条长度.弹射时机身倾角和机翼倾角要反复试验找出最佳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

就是滑翔机高速飞行时增加水平尾翼的升力

网友:
原理是什么呢

网友:
难道是产生湍流?

网友B:
是不是相当于水平尾翼提高一点迎角、高速时增加一点低头力矩?这和直接把水平尾翼迎角提高一点有差异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相当于水平尾翼提高一点迎角、高速时增加一点低头力矩?这和直接把水平尾翼迎角提高一点有差异吗?

机翼的升力和速度平方成正比,这个三角块很小,低速时对尾翼的升力改变不大,但在高速弹射时升力明显增加,起到推杆的作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机翼的升力和速度平方成正比,这个三角块很小,低速时对尾翼的升力改变不大,但在高速弹射时升力明显增加 ...

这个知道,我的问题是这样做和水平尾翼增加一点迎角有什么不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知道,我的问题是这样做和水平尾翼增加一点迎角有什么不同?

区别主要就在于面积和迎角两个方面。调整尾翼迎角是整个尾翼的升力面积,调整的迎角非常小,不容易调准,升力随速度的变化也是整体相同变化。x3角块和整个尾翼的面积比非常小,而且三角块的迎角更大,在相同速度下,升力随速度的变化更大,而其他部分随速度的变化较小,更突出了升力随速度变化而改变的特点,调整更精确。

网友:
引用 网友C:
区别主要就在于面积和迎角两个方面。调整尾翼迎角是整个尾翼的升力面积,调整的迎角非常小,不容易调准, ...

网友:
我的P1T-1飞机,重量4.9克,轻松飞1分钟。它水平尾翼后缘也加了2个三角小块,材质是泡沫塑料。

网友:
高手!这就是高手!这样对运动员要求也高,大力量、大角度争取高度的好办法!!

网友D:
感谢分享,这方法很管用。比平尾前缘加装活动舵面的工艺要求低,调试方便。加装这个后,我的两架机都能实现大力垂直发射,飞行轨迹呈Г型,高度得到充分利用。

网友(2022-05-18):
引用 网友D:
感谢分享,这方法很管用。比平尾前缘加装活动舵面的工艺要求低,调试方便。加装这个后,我的两架机都能实现 ...

实践出真知!

网友(2022-09-25):
这个绝对属于绝技层次

网友:
要是能飞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