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DIY之:亡羊补牢,做个门栓

楼主(2020-12-21):
      前不久某天倒车出门时,没找着孩子的花盆(平时顶门用),一阵风正巧把大门猛拍在尾灯上裂了,后保险杠也印了个1CM深槽,问了下4S,1.5K修理费。心疼也没用,亡羊补牢吧。

为了防止今后类似事故再次发生,自动门没时间搞,先个简单方案:地销。为了方便使用起见,采用了类似SD卡那种按弹的方式,按一下自锁,再按一下弹起。圆珠笔也是类似的结构,英文是push-push结构。

原打算在淘宝买成品,搜了一圈只有塑料的衣柜门那种按弹器,就是按一下,就把门弹开的,塑料的觉得可能不耐用,家里的熊孩子盯上了怕是两天就玩坏了,所搞成普通钢制的,要求不高,用2年左右,锈蚀之前做个自动门替代它。

外壳20MM直径,方便用电锤打个20的孔插入地板,中间的轴芯是14MM,这里犯了个错误,不应该用14MM,万能的淘宝差点找不到M14的轴用卡簧,一问才知道M14属于不推荐使用的标准件。内部结构还是比较简单的,一根连杆,上面装个小弹簧,把3MM销子按在导槽上。

人肉CNC做的导槽,原理是销子在槽内滑动,利用槽内的台阶高低差,限制销子原路返回进入下一个行程,直至完成一个循环。

这个是成品,弹簧用的规格是17*1*50,轴卡用的15MM夹变形(手上没有14MM的)。偷懒直接点焊现成的轴套,外观有点影响,不过埋地下的也无所谓。

为了确保2年左右使用寿命,内部注油,外层喷了点漆防腐,上面PPR用的密封胶垫,黑胶夹白胶3层胶垫,与门板碰撞时不会造成大门脱漆。

打孔安装,缝隙注热熔胶。

踩一脚下沉,再踩一脚弹起,可以顶住门,还挺顺滑。

总结:这个结构从制造到使用基本没啥问题,但可以优化的细节挺多。建议各位自己DIY东西的时候别用14MM的螺母、光轴、卡簧,很难买到还贵。

楼主:
可能会有人谈到这是个纸皮车,我还是还原一下当时场景吧:不完全是风力造成的损坏,其实是我倒车刚看过左边再看右边时,持续后移时,左边2扇门拍在车子左后侧形成类似反关节不能动弹,再加上倒车时的惯性,“咣”一声巨响之后,就是这个图1的样子,比我预想的损失小一些。

网友A:
小区单元门那种带阻尼的杆是不是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区单元门那种带阻尼的杆是不是也行?

我只需要3厘米左右的行程就够了,可以手动把大门锁定在半开或全开状态。如果为了防止风把大门吹动安装阻尼器,那么日常开关门会略费力。

网友:
应用在这里是个好主意!谢谢分享。

网友B:
不是更应该加个倒车影像么?撞到门事小,撞到熊孩子就没那么简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更应该加个倒车影像么?撞到门事小,撞到熊孩子就没那么简单了。

倒车影像和雷达都有,我一般是左右后视镜和屏幕都会看一眼的,但巧的是视线离开一瞬间门动了。

网友C:
雨水和灰尘是个考虑的问题

网友:
哇塞,好主意!

网友D:
我想了半天也想不出如何工作的,看来真的没天赋

网友:
家里洗手池泄水的盖子也是这个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想了半天也想不出如何工作的,看来真的没天赋

有兴趣的话看一下这个动画,非常的直观详细,不过有一点要注意的是导槽并不是全程等深的,而是有台阶的,利用台阶高度差锁止销子走回头。
https://haokan.baidu.com/v?pd=wi ... 5884273370134451813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雨水和灰尘是个考虑的问题

轴套和轴都是现成的,2-3个丝左右间隙,表面有油的情况下,灰尘很难进入内部,水的问题不大,这个是室内的。
另外轴套上面我开了三个槽,每个140度左右,环绕轴一周略有重叠,机油可以暂存省去加工油嘴,延长维护周期,同时少量杂质也可以刮除停留在槽里。

网友E:
14的也是国标件,怎么会买不到呢?
拉光圆棒 14,轴用挡圈 14一搜大把的哦。如果要买带精度的ø14mm光轴可能就要麻烦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14的也是国标件,怎么会买不到呢?
拉光圆棒 14,轴用挡圈 14一搜大把的哦。如果要买带精度的ø14mm ...

我这么说当然是有原因的,E型挡圈: 排前面的8家,只有一家提供了14的挡圈,价格是53元(50只)。。 ,然而其它规格,比如15的, 只需要1.35元

楼主:
引用 网友E:
14的也是国标件,怎么会买不到呢?
拉光圆棒 14,轴用挡圈 14一搜大把的哦。如果要买带精度的ø14mm ...

因为前面的设计是整体外径20MM,减去壁厚1*MM*2,中心轴与外壁间只有2MM空间,换句话说,必须E型挡圈才行,用轴用挡圈需要切掉兔耳朵(否则干涉)。所以我的首选是E型挡圈,您再搜索一下看看“E型挡圈”,总之一句话,DIY设计需要用到标准件的时候,出于成本考虑避免使用14MM的轴或者卡是肯定没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前面的设计是整体外径20MM,减去壁厚1*MM*2,中心轴与外壁间只有2MM空间,换句话说,必须E型挡圈才行 ...

首先这个E型挡圈的标准是GB896,里面本来就没有这个规格。非标的自然贵咯。

E型的挡圈容易掉,其实是可以用钢丝挡圈替代的,比E型卡簧还省空间一些。

网友:
做得很好,如果再加个可伸缩的防尘套就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