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还有天行者X8 飞翼的玩家吗?求教配置和续航~

楼主(2020-12-21):
    机缘巧合,偶然得到一个X8 想问一套X8的远航配置,目前远航飞双子星和海燕,海燕轻木机2.6M太大了不方便携带,双子星带16000mah电池只能画大概120KM的航线玩。
   翻到以前的帖子,看到了一个X8续航300KM的描述帖,配置是双天4255  1580桨 续航300KM 没说电池用多大的,总重5。6KG  比较怀疑这个真的可以飞300KM么???
   现在还有没有飞X8飞翼的?能给一套远航的配置吗? 或者相关帖子链接之类的? 续航里程越远越好、电池的话考虑新买21700 估计可以比18650更远、

网友:
飞这么远干嘛

楼主:
远航啊 300KM 单程才150KM。。。。

网友A:
其它机型也行,还是只是x8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它机型也行,还是只是x8

   其他机型也可以,主要是比较偶然得到了一个X8然后正好这段时间跟朋友折腾树莓派图传....想远航试一试
   层主有什么比较好的推荐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他机型也可以,主要是比较偶然得到了一个X8然后正好这段时间跟朋友折腾树莓派图传....想远航 ...

X8装机下来成本较高,建议先装个小机,小试身手,有一百的两百的三百的还有四百的,不知楼主打算飞哪个层次的

网友:
空载还是带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X8装机下来成本较高,建议先装个小机,小试身手,有一百的两百的三百的还有四百的,不知楼主打算飞哪个层 ...

   我手里有个双子星,御猫和小猎鹰这种小飞机也经常飞,主要是没有一个航程250KM以上的配置,想要个靠谱点的这种配置、

楼主:
    能飞250KM以上肯定是空载呗... 带200G负载也行啊,需要塞个树莓派上去、

网友B(2021-01-24):
我的X6飞翼也只能飞行53公里,最近我也想弄个X8玩玩,看不能走个150公里航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X6飞翼也只能飞行53公里,最近我也想弄个X8玩玩,看不能走个150公里航线

测了 170KM ,航程有点出乎意料的短....
电机3525  1380 EOLO,这是逼着换大桨的意思、

网友(2022-01-21):
kingmax1703舵机,双天4255ea,sail14x8

网友(2023-05-12):
x8我经常飞,16000的电池150公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