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大力F405刷固件选哪一个?

楼主(2020-12-21):
好久没来,刷了最新的betaflight_4.2.5_STM32F405.hex进去之后,感觉啥都没有了,是不是刷错了?陀螺仪和加速度计都消失了,是不是搞错?还是要怎么刷?

网友:
加微信a837550202我告诉你!

网友A:
再刷统一目标文件就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刷统一目标文件就有了

统一目标文件,是什么?有没有说明?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统一目标文件,是什么?有没有说明?

https://github.com/betaflight/unified-targets/tree/master/configs/default

找到你飞控的型号,点进去,从第3行到最后一行复制,粘到命令行里面

网友:
没加载配置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github.com/betaflight/unified-targets/tree/master/configs/default

找到你飞控的型号,点 ...

多谢,这是从哪一个版本开始要这么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这是从哪一个版本开始要这么刷的?

记得是4.1开始

网友:
学习  ,正在学习刷固件

网友B:
楼主解决了吗?我加载了配置文件还是没有陀螺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解决了吗?我加载了配置文件还是没有陀螺仪

解决了,fq后直接网络刷,最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