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要怎么来学习穿越机的第一人称视角飞行啊、头疼

楼主(2020-12-22):
不管是模拟器上练习还是真机、一看第一人称视角起飞、简直就是找不到北,打杆感觉没有了,手动模式第三人称飞行还行,因为飞直升机嘛,但是这个第一人称真的头疼,要怎么过度学习呢、学习技巧有没有呢、第一人称画面应该怎么看呢

网友:
找几个有辨识度的物体,街道,建筑,数木等进行联系

网友:
之前穿越机第一次起飞,手动模式,打杆太大起飞就撞地了,后来改自稳直接就能慢慢飞。现在手动可以当侦察机慢速飞来飞去了,多飞真机多实践就行,方向感慢慢来,但打杆不准飞行容易突然撞地,看画面经常要留意地。。

网友A:
你要头晕就不适合玩穿越机

网友B:
跟楼主一样的感觉,哈哈

不过我模拟器上飞飞没问题,真机就歇逼了,感觉图传那烂画面扭曲畸形得一塌糊涂,完全摸不着北,毫无空间感可言,一看屏幕就秒炸了~

没准楼主换个大疆的高清图传会好点,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头晕就不适合玩穿越机

不会头晕、只是第一视角还找不到怎么好好的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楼主一样的感觉,哈哈

不过我模拟器上飞飞没问题,真机就歇逼了,感觉图传那烂画面扭曲畸形得一塌糊涂 ...

哈哈哈 同感 同感    先适应适应、想后期在上大疆

网友C:
多练对视角适应了就好了
熟悉两个摇杆的作用后,可以在模拟器里 练直线+控搞,然后练习转弯,然后赛道然后到网上查一些穿越机的组成及配件的相关知识。为装机作准备
然后就是组装、调试,外场试飞。就是比较折腾。

可以按以下顺序学习,或者加入我的VIP课程 在线视频+辅导,助你光速入坑。
https://study.163.com/course/introduction.htm?courseId=1210704813&_trace_c_p_k2_=640a469d6e8a4a9aae7480a3323aed5f

网友D:
同直机转穿越,建议室外练习,找个大一点的场地很重要,不要练悬停!不要练悬停!第一视角飞悬停反而很难,飞机运动起来会简单很多,找个明显的参照物绕着来回飞,只要别撞东西、日地球就别停,保持向前飞,抛弃飞直机时候的空间感,不要试图去感受飞机是不是对头啦对侧啦之类的,默认对尾,把所有精神集中在图传画面上,强迫自己适应第一视角。我是找了一条没车的路,沿着路来回飞,极大地减少了迷路的概率。要注意不要飞太远,在能控制住的范围内来回飞或者飞圆形航线,有直机基础基本上练个七八个起落,高度就有感觉、能控制了,然后场地熟悉了之后不会迷路,就可以尝试做大角度转弯、翻滚、跳楼等动作了。

网友E:
这个问题很简单,你是飞直机的那么你手法肯定问题不大,下个模拟器推荐drl,里面有第一视角从入门到高级的全部教学,你跟着飞一边肯定能上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练对视角适应了就好了
熟悉两个摇杆的作用后,可以在模拟器里 练直线+控搞,然后练习转弯,然后赛道然后 ...

谢谢 已查阅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直机转穿越,建议室外练习,找个大一点的场地很重要,不要练悬停!不要练悬停!第一视角飞悬停反而很难, ...

说的好 、在试试看、我最大的感触就是 一打副翼就不知道飞机姿态、修正感觉飞机修不平、不能小角度飞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问题很简单,你是飞直机的那么你手法肯定问题不大,下个模拟器推荐drl,里面有第一视角从入门到高级的 ...

正在练习进行中、努如突破

网友(2021-01-22):
我一开始玩fpv也是摸不到感觉,模拟器里总觉得对于飞机的实际运行轨迹不敏感,比如上下活动左右漂移都没感觉…在边上看飞机的时候边上有明显参照物所以还能相对及时修正,但是光看摄像头里那些真心一上手完全跟不上…只能靠多练去习惯,手法没问题的话就靠适应,让眼睛能习惯并且抓到飞机跑动的实际轨迹再修正了

网友:
这遥控器看起来挺骚的。

网友:
我也新手,我现在用的1S无刷小机,家里练手,也不怕炸,非常爽。
我感觉不要上来就几寸 4S的机子杀伤力太大,先用小的练手吧。

网友:
直接飞真机

网友:
强迫自己适应,从不习惯到习惯,需要一个过程,不过时间不会太长,用不了多长时间,你会突然发现自己已经适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多练对视角适应了就好了
熟悉两个摇杆的作用后,可以在模拟器里 练直线+控搞,然后练习转弯,然后赛道然后 ...

这种收费的科目不适合在这里宣传!我相信你从零到会到精,没有这些论坛给了你们作参考,没有大神的无私奉献出来的经验,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年轻人得道多助 失道寡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