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排气管松动的问题

楼主(2020-12-22):
OS 95v的排气管中间总是松动,拆下后发现断裂成好几段了,螺丝拧很紧也还是松,请教下各位了,你们的也是这样吗?现在用氟胶圈替代后也还是会松,不知道如何解决了

网友:
不会呀,长螺杆收紧也松吗

网友A:
很简单的压紧方式,再不行就换个厚点的胶圈,再不行就加点发动机密封胶封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的压紧方式,再不行就换个厚点的胶圈,再不行就加点发动机密封胶封紧。

都尝试过了,封不紧啊,已经买了内六角的螺丝,原来十字的有点毛了,难道是我拧螺母时把螺丝带松了?

网友:
不行就铸铁胶粘死

网友B:
单个螺丝会震松   用2个螺丝并帽 第一个螺帽拧紧后固定 再加个螺帽拧紧  发动机安装也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个螺丝会震松   用2个螺丝并帽 第一个螺帽拧紧后固定 再加个螺帽拧紧  发动机安装也是这样

嗯,这个办法好像挺靠谱,谢谢了

网友(2021-01-21):
冷车拧紧。等排气管烧烫了再拧就不会那么容易送了。  金属会热胀冷缩

网友:
螺丝压紧方式螺丝那头多说带点螺丝胶上紧就行了啊。不行就发动机密封胶,再不行就自紧螺丝。再不行就加长螺丝,在螺栓后面锁住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