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手80F18检修及飞行

楼主(2020-12-22):
先放一个飞行视频:

本人对F18机型是比较钟情的,从早期飞KT板,到后来的70涵道、航域90涵道E型(7-8年前);去年又重新入飞翼90涵道C型;
唯独没有飞80涵道的。
之前从几个渠道听说FMS80涵道F18不怎么好飞,主要是重,因此之前一直没怎么留意。
今年9月底,一位模友转让80F18,价格美丽,于是就连夜跑去对方家把飞机搬回来了
这是一架"战斗成色"的F18,以下是飞机刚搬回来的情景:

整体上看,飞机完成,看不出大的损伤

涵道拆出来后,发现整个内管路都是泥和草,估计放时间长一点长草是没问题的,
光是清洗管路及涵道就花了近3小时

然后一点一点对损伤的部位进行修复校正,主要是机头、主翼、尾翼
尾翼还在底面加入碳片加强

楼主:
国庆假期,抽空做了个机翼挂架,平时是拆下,飞行前才挂上

这个挂架,用1厘米桐木条制作,中间有个透光窗口,厘米贴了铝箔,好让航灯的灯光透出,尾部有个扰流片,雪糕棒做的

右边翼尖的航灯罩也撞没了,自己用舱盖的边角料做了一个,看上去和原配的差别不大

在成都昏暗的天色下飞行,航灯还是显眼的

楼主:
首飞爆桨

前面的检修工作,断断续续持续近1个月,终于完成,搬去飞场准备试飞
结果在地面滑行时,油门刚过一半就爆桨了

回家拆检,发现爆桨的冲击很大,涵道架也报废了

分析原因,前期清洗涵道的时候,因为拆扇叶的时候,扇叶被瓣变形了,留下了隐患。
虽然肉眼看不出异常,但高速转动的时候,还是因为受力变形及震动爆桨了。

重新买一个空涵道239元。但感觉怎么调动平衡,声音和震动都有些大,但就凑合飞。

楼主:
二次爆桨,换涵道

就这样飞着,慢慢适应,结果11月中旬,一次降落后的滑行,意外的吸入一根枯枝,
又一次爆桨....
只是这次只爆了一片,回家后我把对角那片也瓣掉,声音和震动大

两次爆桨后,我对这个FMS涵道都有阴影了,于是在闲鱼收了个飞翼80金属涵道(KV1850那个)
装上,声音纯净好多,但动力比FMS的弱了。
其实之前我一直觉得飞机重(起飞重量3公斤),动力弱,换上飞翼的涵道,要全油门滑行近30米后才能拉起。
FMS的涵道虽然声音难听(请看视频),但动力是比飞翼的好一些的。

不得已,又重新买了个FMS的扇叶(99元),装回FMS的涵道,但这次涵道的平衡非常好,几乎没有震动,声音也比原来的好多了!
然后截止到发帖,已经50起落了。

楼主:
飞行感受

1、FMS的80F18,确实重,现在的飞行,基本是飞姿态,做个横滚都有些吃力,但调好的涵道,声浪还是很好的,通场的声浪感觉比飞翼90F18还好
而尾翼舵机,只是13克的,感觉力量不是很足,因此不敢做大的拉杆动作。
起落架是个诟病,后起落架跪式,很像真但没有减震效果的。前起落架不容易跑直(也许和之前炸过有关),起飞和地面滑行都要小心控制方向。
而油门特性则有些奇怪,全收油门的时候,有点抬头效应,在降落的时候这个特性有些怪怪的。
不过适应之后,还是好把握的。

有模友建议我改一下尾翼的舵角,改成拉杆方式,我飞到目前感觉还可以,就没改,但FMS这个直接用舵机摇臂驱动平尾舵角的做法确实有些奇特。

这图是修复的外观,右翼尖的航灯罩,完美的贴合翼型

最后这张,这张是目前成都主力机队的合影,F18还是挺漂亮的。

网友:
楼主飞行技术不错,支持一下。。。。

网友:
飞机和飞行技术都很赞
这边没场地 只能跑跑车 羡慕呢

网友:
哈哈哈,首飞视频是我拍的。
不过楼主的这个80F18,飞行特性跟我的猎鹰王70F18很像啊,也是感觉动力弱,平飞还行,做动作吃力,收油以后明显抬头,前起落架不容易跑直,是不是F18这个机型的气动造型的原因啊?

楼主:
不管怎么说,F18的主翼是梯形翼,按理是不能飞大迎角的,大因为有个很夸张的边条翼,又使其可以飞迎角,或者说在迎角状态下可控了。
本人飞像真机只追求飞姿态不骚飞。

F18的起降姿态是可以做的很像真的,虽然需要不断的努力。

网友:
涵道要是自己会做动平衡就好了

网友A:
搞不懂你为什么会花钱收个1850的淘汰涵道……这推力不炸万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不懂你为什么会花钱收个1850的淘汰涵道……这推力不炸万幸了

其实我真不知时代发展这么快,都成淘汰货了... 这个在80阿凡提和L39上用的涵道,我觉得很好啊,所以才收一个回来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我真不知时代发展这么快,都成淘汰货了... 这个在80阿凡提和L39上用的涵道,我觉得很好啊,所以才收 ...

39和阿凡提轻,推力是没问题的,1850用在大部分80上现在也够用,但是像用在JAS39和18上就不太够了

网友:
设置油门和升降混控就解决抬头问题了。我干过,

网友(2021-02-08):
同款F18前天飞两个起落,感受差不多,翼载太大导致盘旋半径大,飞起来比较笨拙,只能飞航线 不敢做动作,姿态漂亮 声浪很好 ,滑跑容易歪倒 ,后起落架轮距窄 ,而且原厂弹簧很软 没有减震效果 我加了弹簧 稍微有点缓冲了 但是感觉更容易侧翻了,这机有点尴尬。第二次降落 前腿磕路牙子上 ,我干脆把前腿换钢丝腿了 牺牲外观看看是不是滑跑能好点。

网友:
请教前辈 L39咋样 动力续航和降落 准备入手中

楼主:
80L39?和80F18完全是两个风格。F18像真,L39是偏运动机风格。
L39标准版起飞重量大概2.7公斤(4200电池),续航3-4分,看怎么飞吧。
降落比较轻松,挺能飘,开襟翼也不用怎么补油门。

网友(2023-05-31):
马克一下,推给本地模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