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震动值

楼主(2020-12-22):
新手飞450L,最近不幸大炸了一次,换了主轴、横轴、传动齿,拿k8测试震动值发现还是震动巨大。接着卸尾巴,主旋翼组,最后就剩下电机,竟然还能到7、8百,是不是要换电机轴坏了,这玩意好换吗?

楼主:
在转速上升的过程震动会有个峰值,转速到最大了震动值会降下来,但还是稳定在7、8百。。。

楼主:
起落次数不多,原装电机电调

网友:
估计是电机有问题了。。。。。。。

网友:
只能是替换法测试,买个电机回来测试

网友:
把电机拆出来空转感受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电机坏的可能性较小,不行看看尾巴

网友:
可能是电机轴承不行了?

楼主:
谢谢大家回复,准备再入手个电机

网友:
找附近的模友借一下,如果你是独狼,那没办法了

网友A:
大齿有没有装平,齿轮间隙咋样,电机可能平衡泥炸掉,要是450的话电机轴倒是可能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齿有没有装平,齿轮间隙咋样,电机可能平衡泥炸掉,要是450的话电机轴倒是可能歪。

好的,我再检查一遍

网友:
逐级排查